飞控是Pitolan版 2.0的板子,调试时有些问题,请大家看看.

楼主(2010-12-21):
飞控是Pitolan版 2.0的板子,调试时有些问题,请大家看看.

1、发现 M644有点温度,不知道是否正常,调试10分钟,CPU温度50度,室温20度。
2、调试时,不接电调,功耗6W,是否正常?
2、静止时波形有些抖动,在1的范围抖动,是否正常?

波形图

网友:
【楼主位】 sycy

1、发现 M644有点温度,不知道是否正常,调试10分钟,CPU温度50度,室温20度。
2、调试时,不接电调,功耗6W,是否正常?
2、静止时波形有些抖动,在1的范围抖动,是否正常?

-----------------------------------------------------------------------------
1、正常的
2、应该没有6W,你给出具体多少电流吧
3、已经不错了!

楼主:
哦,MKtools哪里可能显示不准,用表测量一下,最高0.2A,电压12V,那就是最高2.4W.
这个可以吗.

楼主:
还有在电路图中,陀螺仪电路有个3.3nF的电容,我手头上没有这个电容,换成4.7nF的,这个有影响吗?需要换回吗?
导航版烧程序是不是一定要用JTAG来写?版主能否推荐一个比较好的JTAG?

网友:
【2楼】 sycy

200mA左右是正常的,3.3nF、4.7nF你可以对比着飞飞看,至于应该是多少,可以看一下器件的手册,自己算一算。

导航板是需要JTAG烧录,可以选JLINK V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