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ARM开发板中,为什么要用两个开关来控制DataFlash和NANDFlash的使能端?

楼主(2010-12-21):
ARM开发板中,为什么要用两个开关来控制DataFlash和NANDFlash的使能端?
不是已经和GPIO连在一起了吗?直接用软件进行控制不可以吗?
开关是不是多余的?
请求高手赐教!

楼主:
这是图。图中为两个独立的开关。
个人猜测,是不是和系统的启动方式有关?
芯片为9260。

网友:
DATAFLASH是为了启动时进入bootm,断开后 监测不到dataflash的有效数据就进入
nandflash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flash是为了启动时进入bootm,断开后 监测不到dataflash的有效数据就进入
nandflash应该也是这个原因把

谢谢fishhead的回复。
看来还是和启动方式有关。可以这么认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