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GCC怎么用啊?

楼主(2010-12-21):
之前用430的编译环境都是IAR的,这次公司让我修改个程序,工程文件类型是 PRJ的,是不是GCC编译的,如果是的话,这个软件怎么用啊,能够给些指点!

网友:
很好用的,你去SF.NET上搜索并下载,默认安装后安装目录是C:\MSPGCC。
在C:\MSPGCC\EXAMPLES里有很多实例代码,用DOS命令CD进某一个实例目录里,之后输入make就能自己能编译。(如果你的电脑默认PATH里面没有MAKE这个执行程序,从网络上下载一个放在MSPGCC\BIN目录里)
之后你可以按照这些例子做自己的程序并编译修改和运行。
另外还提供了GDB代理,这你也可以看看,但是一般调试这么简单的单片机,不需要使用像DDD或是INSIGHT这样比较复杂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