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

楼主(2010-12-21):
这个梯形图什么意思?麻烦请用文字说明一下或是等效的梯形图!谢谢

梯形图 (原文件名:DSCF0042.JPG)

网友:
置位优先RS触发器。

网友(2011-05-14):
stl部分转化成lad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设置主双稳态触发器(SR)是一种设置主要位的锁存器。如果设置(S1)和复原(R)信号均为真实,则输出(OUT)为真实。"位"参数指定被设置或复原的布尔参数。供选用输出反映位参数的信号状态。以下是"设置主双稳态触发器"指令的真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