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代码中的坐标解释

楼主(2010-12-21):
刚接触CNC没多久,一直搞不明白G代码中的坐标,比如:G01 G41 D21 X20.0 Y35.0 F200,其中的X20.0代表移至是X坐标中的20.0mm的地方吗?
请各位高手能给小弟详细的讲解一下,这些坐标在雕刻机上面是如何反映出来的呢?

网友:
mach中有个G代码的详细解释

楼主:
谢谢seancc CC,我看了一下,还是不太明白坐标中的数值所指,是对应工件还是工作台?单位是毫米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seancc cc,我看了一下,还是不太明白坐标中的数值所指,是对应工件还是工作台?单位是毫米吗?

不太明白“是对应工件还是工作台”是什么意思,单位应该是毫米
其实我也是新手,不过可以跟你说下我的理解,雕刻机使用前都要对刀,要将你的软件和实际的刀头的原点对上,这样软件的移动就会在你的机器上准确的体现出来,软件上X上移动了20mm,你的刀头也就在X上移动了20mm

有不对的希望大家指正

一般新人的问题太基础,不会有人理你的,还是要靠自己多看资料,多实践,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呵呵,seancc说的没错,菜鸟提的问题确实是没人愿意理。我原想试试编一段G代码的解释执行程序,但对G代码和CNC方面一无所知,所以只好从头慢慢恶补了,还希望你能不吝赐教啊。

网友:
有专门的指令设定是绝对坐标还是相对坐标,以及坐标系

网友:
G90 绝对值编程
G91 相对值编程
G92 工件坐标系设定

网友:
其实要确定移到哪,必须先确定一个参考“原点”,系统在你将X Y调到一定位置后可以设置该点为原点,以后所有的位移都基于此点去计算即可。机器X轴Y轴均没有原点,工作台也没有原点,原点的位置是相对的,可以人为设置某点的原点,这样使用起来才方便(我一知半解,不对就自行斧正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seancc说的没错,菜鸟提的问题确实是没人愿意理。我原想试试编一段g代码的解释执行程序,但对g代码和cnc方面一无所知,所以只好从头慢慢恶补了,还希望你能不吝赐教啊。

我也是菜鸟,作smt还有切割的,G坐标没搞过,最初也不明白那些复杂的路径,后来看G坐标似乎还好理解,尤其是MACH好像就是用短直线来拟合一些复杂曲线,大半用的都是直线差补,用了几个软件还没看到圆差补。
目前正设法将G坐标导入我的设备中,用运动控制卡来实现MACH3的功能,据说这样会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精度及稳定性。

菜鸟的看法,还请前辈多指点,呵呵!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 传 文 件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网友:
G01 X*Y*就是刀具(相对)从当前位置以直线方式移到X*Y*位置上,G02 X*Y*R*是以顺时针圆弧半径为R*的弧线方式移到X*Y*位置上,G03 X*Y*R*是以逆时针圆弧半径为R*的弧线方式移到X*Y*位置上。一般知道这三个G代码就能玩了。

网友:
感谢各位高人对我们新人的谆谆教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呵呵,seancc说的没错,菜鸟提的问题确实是没人愿意理。我原想试试编一段g代码的解释执行程序,但对g代码和cnc方面一无所知,所以只好从头慢慢恶补了,还希望你能不吝赐教啊。
我也是菜鸟,作smt还有切割的,g坐标没搞过,最初也不明白那些复杂的路径,后来看g坐标似乎还好理解,尤其是mach好像就是用短直线来拟合一些复杂曲线,大半用的都是直线差补,用了几个软件还没看到圆差补。
目前正设法将g坐标导入我的设备中,用运动控制卡来实现mach3的功能,据说这样会有更快的速度和更好的精度及稳定性。
菜鸟的看法,还请前辈多指点,呵呵!

很想知道运动控制卡是怎么提高精度和稳定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最初我问过这个问题

板载专用DSP,运动和补间由硬件执行,CPU资源占用很小

主流运动卡可提供每轴4M或更高的脉冲,甚至+/-10V 12位以上的模拟量输出,可以和伺服驱动器无缝连接

多种特殊功能,例如高速触发,电子齿轮,硬件急停等

当然也有相对缺点

mach3之类的软件只支持并口输出和自己的驱动,无法调用其他板卡驱动,如果板卡供应商不提供软件,只能自己开发软件来调用板卡函数,对于初级diyer有些难度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PC段CNC软件生成的G代码下载到MCU里脱机解释执行,对速度要求不高,用AVR的话会不会有丢步的现象?我见过有人似乎是用MS51实现,据说还不错。

另外,不同公司的产品G代码亦有不同,我只想知道MACH3所用的G代码和ISO CNC的代码有无差别?格式应该不会相差太远吧?

以前一直在玩桌面程序编程,刚学嵌入式才几个月,脑子仍是空白,不知这些想法是否切合实际。

无知小子的无知想法,望各位高手勿见笑。

网友:
不同公司的产品G代码亦有不同,我只想知道MACH3所用的G代码和ISO CNC的代码有无差别?格式应该不会相差太远吧?

基本一样,似乎可以互相转换。

嵌入式,我没玩过,开始还以为MCU是运动控制单元, 汗~~~~~~~

楼主:
呵呵,其实我们所接触的单片机均属嵌入式的范畴,只不过嵌入式的开发都是针对平台应用的,不像PC平台那样具有通用性。就比如AVR的指令代码不能在MSC51或FPGA上运行,而PC平台上不管你是AMD的还是INTEL的CPU,其代码均可通用的道理一样。

网友:
类似PLC可以这样理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