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和Proteus联机调试,按键怎么不管用

楼主(2010-12-21):
第一次用,好像只能点击单步调试按钮,其它都没法用。

中断之类的不知道怎么仿真。
按键也用不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要想让按键闭合单击那个红色的箭头Actuator触发可以闭合的。直接按按钮按键会弹起来(针对button器件)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按键/开关。只有在按键有效按下为有效的电平;仿真才可以的。

网友(2013-01-31):
不知道说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