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极性AD7656 测量小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0-12-21):
是用AD7656测量双极性信号。信号已经经过仪表运放。然后使用100R电阻和105的电容组建RC滤波。

实测发现,
1。当输入在GND电平附近时,测量的值乱跳,不定。  据说这个问题不少AD转换器都有。。 想知道哪位有软件或者硬件的解决方法。

2。AD7656有6个通道,,,  同一时刻每个通道转换的值都相差很多(以作滤波处理)。 不同时刻,采样同一个电压的值也有一定的偏移。

网友:
电源不好,也会导致跳动太大

网友:
测量的值差多少?

楼主:
这个跳动,已经不是电源纹波的问题,而是采样错误的

0V的电压,采样出来3V ,,

别的电压采样效果都很好。

楼主:
自己顶下。

顺便问下各位一般做16位AD 做滤波后的精度大概几个LSB

网友(2011-07-20):
回复 网友A:

这个楼主最终发现什么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下。
顺便问下各位一般做16位ad 做滤波后的精度大概几个lsb

我有个ads8364的demo板 跳动不超过8个字  我想 7656比这个应该还好

不做滤波这样子

输入0v 采样出3v也太离谱了

楼主(2011-09-03):
虽然这个项目已经完成了。。

只有在0V+-3LSB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1LSB=0.15mv
其余位置都正确,并且软件滤波4次可以达到3LSB。

当初出现这个问题是在AD7656的AIN直接外界电阻测试的。
后来加上传感器就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 传感器里面有仪表运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下。
顺便问下各位一般做16位ad 做滤波后的精度大概几个lsb
我有个ads8364的demo板 跳动不超过8个字  我想 7656比这个应该还好
不做滤波这样子
输入0v 采样出3v也太离谱了

82.5db的sinad,做到8个lsb很NB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自己顶下。
顺便问下各位一般做16位ad 做滤波后的精度大概几个lsb
我有个ads8364的demo板 跳动不超过8个字  我想 7656比这个应该还好
不做滤波这样子
输入0v 采样出3v也太离谱了
82.5db的sinad,做到8个lsb很nb啊
板子不是我画的 创兴 做的demo板 4层

网友:
目前不平均只能做到16-2x LSB...
头疼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