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信号强弱问题,可否用数码管显示,有无干扰?CDMA自动对时是GPS吗

楼主(2010-12-21):
小弟很菜,一直想一些关于GPS的问题但是想不明白;

我想用GPS模块自己做一个电子钟,就是数码管显示那种,晚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但是发现大家讨论GPS的时候很少提及数码管

1 听说GPS信号弱,但是不知道弱到什么程度 是不是数码管动态扫描会有干扰啊

2 CDMA手机开机可以自动对时  那个里边是GPS模块吗

3  怎样讨论 或者计算数码管动态扫描的干扰强度那?

网友:
你如果只是用GPS来显示时间那只能在室外使用,最多就是靠窗口的地方可以。再进室内一点或地下室就不行了,找不到GPS信号。CDMA手机里没有GPS模块也一样可以对时,它用的基站来对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如果只是用gps来显示时间那只能在室外使用,最多就是靠窗口的地方可以。再进室内一点或地下室就不行了,找不到gps信号。cdma手机里没有gps模块也一样可以对时,它用的基站来对时的。

那我以前在变电所看到那个标准时钟源 是GPS  那个也放在室内的   也没看到有天线引到外面啊,而且可以想象变电所那里的干扰是多么强啊、

动车上边的时间也是对时 ,也不知道怎么实现的

其实我现在满关心 我用数码管做自动对时的电子钟能实现吗?

网友:
只接受GPS的时间信息,对信号的要求没有经伟度高,好像有信号就可以出来时间。
所以你要的自动对时的电子钟用GPS受时没问题。GPS得到的钟你加个2000年再加8个小时就是北京时间。

网友:
室内没有GPS信号,用的RTC,这样的时间是不准的。

CDMA就是GPS授时给基站,基站授时给CDMA终端。CDMA对时间同步非常敏感,决定了CDMA的时间很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RTC是什么东东,麻烦帮忙扫下盲~~~     另外:楼上说的GPS只接收时间信号在室内可以收到吗?  数码管对GPS模块有干扰吗,不理解~~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RTC  就是 DS1302  DS12C887 那些时钟芯片吗,这个精读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上次在变电所(变电站主控室)他们的机柜里确实是GPS ,而且显示经纬度的~

网友:
RTC means Real Time Clock. For example DS1302、DS12C887、PCF8485 and so on.

楼主:
回复 网友C:

tk,   now  i ko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