攥视频监控主机,ATOM的CPU够不够用?

楼主(2010-12-21):
8路摄像头,一个采集卡,主机怎么配置?
麻烦各位推荐下啊。

网友:
买一台专用的得了,这么搞太累了

楼主:
专用的在查找资料当中.....
专用的都配什么系统?这个要同时用来配置路由器的。

网友:
ATOM D525 CPU应该够的,我单位里监控服务CPU才775针单核赛扬+8路视频采集。

网友:
這個東西分硬卡 ,軟卡的,硬卡是在采集卡上做數據處理,需要配置沒有什麼,軟卡的是用本機CPU處理,配置高點,不過現在軟卡已經很少用了!

网友:
8路,如果是pci卡的话,跑cif 25fps分辨率,软压,atom的d410 d510 d525都可以了。内存得要1G以上。
如果是pci-e卡,8路,跑 d1 25fps分辨率,atom软压都跑不动。
如果是硬卡,没有关系,随便了。

说真的,这样做还不如去买个便宜的硬盘录像机,我记得好像4路的不含硬盘才600多吧。

网友:
海康  4路录象机 800多块  1路 2GIF 3路GIF

网友:
采集卡 上说明 推荐 配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海康  4路录象机 800多块  1路 2gif 3路gif

我们刚买的600多

楼主:
买了赛扬双核的,因为不知道采集卡的配置。
想买ATOM主要想省电+减小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