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线制4-20ma变送器的电路能否采用带背光的LCD液晶片?

楼主(2010-12-21):
2线制4-20ma变送器的电路能否采用带背光的LCD液晶片,这种液晶片的功耗大概有多大呢?咨询了些做液晶片的,带背光的好像功耗都要大于4ma
希望得到行家的指点。

网友:
2线制变送器的消耗电流不一般应控制在<4mA,大多数只能用无背光的LCD,可做到<=1ma

网友:
现在罗斯蒙特的的变送器就是带背光的。

网友:
可以带背光。一颗灯的。串个限流电阻。200微安效果就可以了。主要是晚上看着有点儿亮光就行。

网友A:
不可以把LED串在回路中?
对于24V的系统,20mA,250欧的压降是5V,难道余量还不够?
一般系统大约9V就完全能够正常工作,串个背光12V也能够完全工作,够不够简单?

网友(2012-11-20):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把LED串在回路中?
对于24V的系统,20mA,250欧的压降是5V,难道余量还不够?
一般系统大约9V就完全 ...

高手

网友(2014-10-30):
我看到的产品背光是串入电路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