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蛙鸣套件怎么只有沙沙声?

楼主(2010-12-21):
几天我做了CW蛙鸣套件怎么只有沙沙声?不知道天线怎么接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天我做了cw蛙鸣套件怎么只有沙沙声?不知道天线怎么接求高手解答!谢谢!

我前段时间也做了一个。
你拉个简易的水平偶极天线试试:左边一根 10m 长导线接同轴电缆的中心,右边一根 10m 长导线接同轴电缆的屏蔽层,用一小段 PVC 管两侧钻孔做绝缘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烈建议Atommann发清晰照片上来看看 ^_^

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试,不知道短一点的天线效果怎么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试的时间可以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上,可以在 40 米波段听到有很多电台在通讯。

网友:
回复 楼主:

40 米波段的话,每边长 10 米,缩短我没有试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啊期待有一天我能听到蛙鸣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现在已经能从耳机中听到沙沙声了,你差的就是两条 10 米长的电线,把它们沿两个方向拉起来,用同轴电缆接到收发机的天线接口上,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时间,调节旋钮,注意下面的节奏: -.-. --.- -.-. --.- -.-. --.-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学校还没有架天线的条件只能等回家再弄了,哎!你说的那几个莫尔斯电码是CQ CQ CQ呼叫开始的吧?我还没听到过,有那么多人在发,会不会很乱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 CQ CQ CQ。频率上有礼仪的,不能乱发,我也正在学习,很多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那您现在可以收听别人的信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天线已经被我拆了(在城市没有拉天线的地方,只在楼顶拉了几天),现在不能接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家在农村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
我的刚做好,也是只有沙沙声。但是收音机(不带SSB接收功能的普通收音机)同频段能勉强收到CW信号。如果能把蛙鸣的灵敏度提高到短波收音机那样就好了。

把连接天线的短导线绕在收音机的拉杆天线上,发射的时候收音机就立马静音了。哈哈

平均整机电流,接收时10mA,发射时78mA

网友:
这里还有人玩这东西,我好早就做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来讲一下效果吧,用的什么样的天线,信号强度怎么样?上个pp就更好了,呵呵

我只做了一个。貌似对天线要求很高的?
我在室内拉了两米长的直导线还是什么都收不到——当然,只能收到一种信号,
就是手机来短信的时候那种脉冲信号。到现在还没用蛙鸣听到过CW呢。

在想,能不能在天线后面加个高频放大器,这样降低对天线的要求?
或者改成环形天线接收?

网友(2011-03-21):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来讲一下效果吧,用的什么样的天线,信号强度怎么样?上个pp就更好了,呵呵
我只做了一个。貌似对天线要求很高的?
我在室内拉了两米长的直导线还是什么都收不到——当然,只能收到一种信号,
就是手机来短信的时候那种脉冲信号。到现在还没用蛙鸣听到过cw呢。
在想,能不能在天线后面加个高频放大器,这样降低对天线的要求?
或者改成环形天线接收?

40米加高放无用。天线要尽量匹配,并且效率要尽量高。蛙鸣属QRPp级的,对天线要求很高

网友:
本帖中的各位还是到www.hellocq.net上讨论吧,那里这个方面的高人非常多。这个论坛不是研究这个的,隔行如隔山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在学校还没有架天线的条件只能等回家再弄了,哎!你说的那几个莫尔斯电码是cq cq cq呼叫开始的吧?我还没听到过,有那么多人在发,会不会很乱啊?

一点也不乱

网友:
隔行如隔山

网友(2011-10-15):
楼主发份原理图--大家都玩玩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时买的套件,东西太多自己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