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调用modelsim-altera出现错误求助 。。。

楼主(2010-12-21):
生成的FFT模块,打算用Modelsim看一下时序和结果,使用同时生成的FFT_tb.v做,结果出现warning
Warning: ModelSim-Altera Warning: # ** Warning: (vsim-3534) [FOFIR] - Failed to open file "real_input.txt" for reading.
Warning: ModelSim-Altera Warning: # ** Warning: (vsim-3534) [FOFIR] - Failed to open file "imag_input.txt" for reading.

然后调用界面下,就不停的错误
Error: ModelSim-Altera Error: # ** Error: (vsim-PLI-3084) E:/Z_New_Proj/FFT_/FFT_tb.v(235): $fscanf : Argument 1 is not a valid file descriptor.

请教一下达人,这个是怎么回事啊??。。。。有啥解决办法没有啊。。。
ps:我的系统是win7的

网友(2011-04-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希望有 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2-04-13):
这个需要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modelsim的当前library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