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34063的仿真电路?

楼主(2010-12-21):
如题,有没有用proteus的34063电路?
最好不用扩流,我只要200ma电流,电压12V-38V,用作Lde驱动,不用太大电流
,最好有仿真电路,不管什么软件都可以,仿真通过,再做电路。

网友:
这个还用仿真?  直接接就是了

网友:
2楼用的是MG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参照官方文档,内部有典型电路!

楼主:
是这样的,我按网上一个万能34063设计,在protues中仿真不出结果,我用的是升压电路。
雕刻机没有来,先仿真出结果再动手。
另,现在我操作方法是如果仿真不成功,一定不动手焊实物。

网友:
回复 楼主:

另,现在我操作方法是如果仿真不成功,一定不动手焊实物。

一根筋……没有仿真软件,你还不干活了。难道我提供的不是升压示例吗?是5V升压到12.68v啊,电压探针你没有看到吗?还有那个公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仿真文件发个给我吧,我实在是仿真不出来,不知道是不是系统有问题

网友:
34063用过,我们是用5V输入升压到42V,还不错的,按照官网资料焊接即可工作。

网友:
回复 楼主:

7.7 sp2

楼主:
回复 网友A:

和你一样的电路,不能工作,你能不能把仿真文件发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66555&bbs_page_no=1&bbs_id=1037
Proteus 与其他EDA软件Protel、Eagle 等之间的联系之二:利用Gerbit将其他ECAD数据导入到ARES中!

已经在本论坛了,你查看上面的帖子里面有附件。这是ICD2中的一部分升压电路!(含hex)你只需要将C3、C4的值修改一下。不如软件仿真太慢。可能是因为电容充放电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