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个调光器电路,我怎么想都不明白其中2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0-12-21):
接了一个小活,画块PCB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但是与原理图我怎么也没分析明白,特别那两个4007的作用。
有谁比较懂的是否可以帮忙分析一下,有及,那个指示灯是我另外加上去的,本着节约成本的原则,想用LED代换D3,大家看是否可行?

楼主:
没办法,顶上去

网友:
D2 的符号错了。双向触发二极管不是这么画的。

D3 的作用不明白。

D1 和R2 应该是调整滞后时间的。。我记得VR1这种带开关的电位器都是闭合后电阻最大。好久不用这类东西了。。

网友:
令A2为正电时当作交流的正半周。則D1为正半周預充作用(針对在VR1最大值时之用途),在交流过零往正半周初期加速C1充电时間,
当C1到迖預充(或預熱)凖位後被D2限制住,也就是加大使用导通角度的笵圍,整体作用就是減小VR1旋转死区,另者防止在灯泡微亮閃爍。##LED宜改接到D1_A ,否則必毀。

楼主:
谢谢!!。楼上说的改接到D1_A,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可以用LED管来代替D1吗?

楼主:
后面考虑下来,这样加个LED,虽然客户没要求,但是明显这样加上去的亮度是变化的,而且会负载最亮后会熄灭,所以在考虑怎么样修改保证LED加上去不影响系统工作,也可以正常亮

网友:
更正【4楼】錯字:D3誤植成D2:-----正确为--------当C1到迖預充(或預熱)凖位後被D3限制住---------。其D1及D3关系如下:
在交流过零往正半周之际C1仍殘留負电压此时D1导通而D3截止,当VR1和D1电流向C1充电到迖0V时D1及D3同电位,
C1电压稍大于0V后変成D1截止而D3导通此时預充作用结束。

楼主:
楼上的,那我这个LED加哪里合适呢?
还是说目前的设计换氖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