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u for arm 工具链获取问题

楼主(2010-12-21):
请教一个初级问题,

我想以后使用gnu工具链,(以前都是使用realview,现在想改用gnu)请问大家都用什么版本,到哪里去下载?

另外再问一下gnu for mips到哪里下载,谢谢

十分感谢

网友:
网上搜索CodeSourcery G++ Lite,有Linux下,Windows下的arm版本、mips版本。

如果是编译RT-Thread记着选用EABI或ELF的版本。

网友:
学习,也就是要ctr0.s之类的底层初始化cpu,lds这些支持的版本。

网友:
我是yagarto + Eclipse + OpenJtag, sourcery g++ lite也装了。

楼主:
感谢ffxx的解释,已经下完了 还要请教几个初级问题

1 关于elf:请问到底什么是elf,google没找什么好的解释,难道也和eabi似的是一种abi的标准?

2 关于eabi:是不是就是根据arm公司的要求产生的针对m7系列的abi标准。gnu管符合这个abi标准的编译器叫eabi supported。

3 abi标准里面还包括“目标文件的二进制格式”么?一直有一个疑问,最终形成的二进制文件最初下载到硬件系统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什么来控制实际flash写入位置的? 也就是烧写bootrom的时候到底是通过什么来告诉烧写器要把这个目标文件烧到什么位置呢?是在目标文件前面加一部分文件头么?如果是,在格式上有没有什么规范的要求?这是不是也是abi规范要求范围内的呢?

请教的问题有点多,感谢。

网友:
ref:
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topic=/com.arm.doc.ihi0044d/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