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用MSP430单片机的TimerA编写一个闪灯程序,闪烁频率是2Hz,输出IO选择P1口。

楼主(2010-12-21):
请用MSP430单片机的TimerA编写一个闪灯程序,闪烁频率是2Hz,输出IO选择P1口。跪求高手帮忙写个程序,万分感谢!

楼主:
PS:我用的是5438系列的MSP4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clude  <msp430x14x.h>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CCTL0 = CCIE;                   //使能CCR0中断
    CCR0 = 2047;                    //设定周期0.5S 频率为2HZ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定时器A的时钟源选择ACLK,增计数模式
    P1DIR = BIT0;                   //设置P1.0口方向为输出
    P1OUT |= BIT0;

    _EINT();                        //使能全局中断
    LPM3;                           //CPU进入LPM3模式
}

/*******************************************
函数名称:Timer_A
功    能:定时器A的中断服务函数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P1OUT ^= BIT0;                  //P1口输出取反
}

在我的板子上测试过了,你自己把头文件换成你的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