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推荐一款单相无刷电机的驱动芯片

楼主(2010-12-21):
本人在做一个项目需要控制单相无刷风扇电机,12V供电、电流最大400mA就可以,方案初步构想是用PIC单片机+BLDC驱动芯片,其中驱动芯片最好是用PWM控制调速,请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高一些的驱动芯片,我找到一款茂达电子的驱动APX9267,可是电压最大值6V,这点不符合要求

APX9267的典型应用 (原文件名:APX9267.JPG)

大家帮忙推荐一款功能类似的芯片,12V的电机电压,价格越低越好
还用,请教一下,我知道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电机转动角度和MCU相连形成闭环控制电机转速,在这里和驱动直接相连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请电机高手指点

网友A(2018-10-19):
有找到方案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找到方案吗?

你有兴趣?

我司有类似的芯片,单芯片。

内置霍尔,外部只需要加阻容。

输出的电压是SPWM,电流为正弦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有兴趣?

我司有类似的芯片,单芯片。

感兴趣,要控制的电机是80w,24V~48v供电,正反转调速,能输出测速脉冲,你们的单芯片可以吗

网友:
霍尔传感器可以检测电机转动角度——这个检测的角度,应该很不精确的吧?

网友:
看到过用江苏宏云JMT1808R芯片做的单相8万转吸尘器方案,一个霍尔,2个半桥,4颗MOS。用MCU做,供电,功率器件等等都是外围,调速,速度反馈等等,MCU芯片处理都不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兴趣,要控制的电机是80w,24V~48v供电,正反转调速,能输出测速脉冲,你们的单芯片可以吗 ...

做不到。

你要的是电机驱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兴趣?

我司有类似的芯片,单芯片。

把资料发上来,瞧瞧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资料发上来,瞧瞧看呢

原理很简单,MCU这些都可以轻松的搞定。

霍尔开关用于感应磁场的切换点,

内部的逻辑电路用于控制H全桥,SPWM的电压输出。

H全桥用于驱动风扇的线圈。同时,SPWM电压变成SIN正弦波电流。

噪音相对于方波和梯形波的要小一些,特别是电磁声音。

我们只是把这些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申请了一个专利而已。

这个芯片目前处于小批量供货阶段,还没有达到大规模供货阶段(1KKpcs/月)。

电压最高只能够到20V,电流最高只能够到400mA。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很简单,MCU这些都可以轻松的搞定。

霍尔开关用于感应磁场的切换点,

这样!单片机功能已实现200V, 1KW的无刷刷单相驱动,但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单片机功能已实现200V, 1KW的无刷刷单相驱动,但是成本有点高,

1kw的,基本上不要考虑单芯片方案了。

不可能会有哪个芯片公司专门开芯片的。

即使有这个神器存在,

行业用量量少的话,芯片的售价不见得比你现在的方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