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配置芯片真能解密吗?

楼主(2010-12-21):
刚在做一个FPGA的项目.快完工,最近听朋友说EPCS很容易被破_解,请教一下大家有什么好的加密方案~

网友:
EPCS应该完全没加密能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编程时好像有个加密选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EPCS里面的内容像普通FLASH一样,能直接读出来吗?

网友:
我以前用编程器复制过比较老版本的EPCS,不需要解密。现在不知道怎样了

网友:
就是一块spi的eeprom。

网友:
不具备加密能力

网友:
没加密功能,JTAG直接可以回读。

可以搭配第三方的加密芯片使用,比如DS28E01

网友:
确实完全没加密能力,所以我最近在头痛这个

网友:
换actel的FPGA

楼主:
谢谢大家,看来得修改一下方案.

网友:
小弟也遇见这个问题了,正在思考哦。

网友:
建议你更换Lattice的XP2系列FPGA,对于保密性上来说有以下5点:
1,Flash在芯片内部,不需要外部配置芯片
2,内部有128位AES硬的加密逻辑引擎
3,内部有Flash锁
4,支持OTP一次性烧写模式
5,有安全Bit操作选项

同时:
1,Lattice的FPGA性价比较好
2,XP2内部有硬的高速全功能DSP块。Actel没有。
3,基于SRAM架构的FPGA,在速度上比反熔丝工艺的FPGA要快
4,内部有比较多的RAM块资源
5,支持高速接口(LVDS/DDR/DDR2等等)

网友(2011-12-20):
比较有参考价值!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加密功能,jtag直接可以回读。
可以搭配第三方的加密芯片使用,比如ds28e01
ALTERA 提供 ds28e01有点''''画蛇添足

我觉得使用单片机配置比较好,EP2C5 又可增加 4 支脚

网友:
用单片机如何配置呢,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我用单片机配置有以下缺点
一.速度很慢,ARM 72Mhz 配置花 2 秒以上.其他8位元晶片 10 秒~30秒以上....
二.容量太大,我配置容量超过 256KByte以上,必须找到更大容量的ARM

网友:
如果FPGA有唯一ID,使用FPGA的唯一ID做个激活算法吧。
主CPU在上电后给FPGA写一个激活码,FPGA只有见到正确的激活码后才正常工作。
这个激活码是你在生产的时候读取FPGA的唯一ID生成的,存放在主CPU里面。

生成激活码的算法任何人都看不到,因为它是你生产这个板子的时候写入的,不含在板子中。

FPGA内部有校验激活码的算法。这个算法只要不是太简单,应该没人能看懂(因为破_解的人只能看到你的FPGA网表,别的啥也看不到)

外部的破_解者能看到的就是FPGA的唯一ID以及你的激活码。

他能作的就是根据唯一ID以及激活码反推你的激活算法(除非算法很简单,否则基本不可能)。或者手工改FPGA网表来消掉校验激活码的部分(几乎不可能)

网友:
应该是没有加密能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