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加速度计输出的数字信号计算物体的移动?!???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2010-12-21):
本人新手,想知道如何用加速度计测出物体的位移,当然,加速度计是内置于物体之中的~~不吝赐教!!

网友:
首先要知道物体的初始速度,然后加速度一阶积分算实时速度,两阶积分算位移
积分的线速度及位置都存在累积误差,最好用光电传感器或者GPS之类的绝对坐标定期修正之。

网友(2011-01-20):
呵呵 俺也想知道

网友(2012-04-18):
看了一下似乎坛子里讨论这事的比较少,我也要接手搞这事了,不知道能出什么结果,顶这个帖子!

网友:
我也在搞这个,目前发现加速度二次积分的位移有时候误差较大,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滤波算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样用加计二次积分测位移。不过,只用加计积分的话,肯定是不准的,需要用一个绝对的位移值来校准的。

网友:
S=V*T+A*(T^2)/2
S  位移
V  初速
T  时间
A  加速度

网友A:
我以前做过这个项目,单轴的时候效果很好,
     大致思路是:利用互补滤波器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进行耦合,计算出倾角,再用加速度计和倾角计算出动态加速度,最后对加速度进行2次积分,得到位移,中间还涉及很多补偿和阈值判断,具体记不清楚了。
     多轴时由于陀螺仪的精度和交叉耦合问题,角度计算精度不够,导致动态加速度不能完全分离出来,始终有角度分量,所以效果不好。

网友(2012-05-23):
maliuyi2008你好,我现在也在学这方面的知识,你能留下联系方式吗,想请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做过这个项目,单轴的时候效果很好,
     大致思路是:利用互补滤波器将加速度计和陀螺仪的数据进行 ...

不太懂,能不能稍微详细一点呢,

网友B:
对时间两次积分得到根本不会准,用GPS或者其它的东东校准吧。别说加速度计了,连陀螺仪的误差都大得不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时间两次积分得到根本不会准,用GPS或者其它的东东校准吧。别说加速度计了,连陀螺仪的误差都大得不得了 ...

应该有其他方法的  较长的位移轨迹  比如汽车可以用GPS校准 ,但是短距离的 想空中鼠标这样的位移 应该有方法 用陀螺跟加速度 能够做出来

网友D:
有姿態--->力分解-->積分得到空間速度向量--->積分得位移

要解決的是-->找出靜止的指標(假設),靜止時速度要收斂到0,這樣位置才不會發散。
空中鼠標講的不是空間上精確位移,而是平面上相對位移。基本上技術不在同一個檔次。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C:
应该有其他方法的  较长的位移轨迹  比如汽车可以用GPS校准 ,但是短距离的 想空中鼠标这样的位移 应该有 ...

那请教下,你如何做的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姿態--->力分解-->積分得到空間速度向量--->積分得位移

要解決的是-->找出靜止的指標(假設),靜止時速度 ...

那请教下 你如何做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请教下 你如何做的呀

你實踐了嗎?做過了,有問題再放上來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