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源变压器的简易办法

楼主(2010-12-21):
今天闲来无事,收拾了一下电器收藏,发现我还有好多漆包线和方牛铁芯,想着闲着也是闲着,干脆绕几个变压器玩,又发现我还有几个自偶变压器,220变110的那种,忽然一个主意,拆开环牛,用漆包线加绕次级线圈,包好绝缘重新固定,不就是一个变压器么,比方牛要简单多了。连计算也不用,只要先绕上X圈,最好是整数,好算。测出新绕的线圈的电压,就可得出每伏匝数或每匝伏数,然后你需要多少伏就绕相应匝数,不需要再插铁芯,可以先大概计算漆包线长度,用塑料板做一个梭子,把线先缠到梭子上,然后穿着绕就行了。好在次级圈数都不太多。初级圈数多,已经绕好了,所以我们很方便的就可以绕好一个变压器。
网上查了一下,一个220伏变110伏的500W环牛才卖45元,减半算作250瓦,做雕刻机电源已绰绰有余。如果绕好次级后再浸一下漆,就更保险了。

网友:
呵呵,绕绕就出来了,当然,如果原绕组剩余的空隙还比较大,不够饱满的话,增加绕组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我有一个500W的,一个1000W的,空隙都很大,原来的绕组上已缠了绝缘带,直接在上面绕次级就行。

网友:
没有图片吗?想看看你做的变压器

楼主:
过几天我借个单反,傻瓜机老是虚,

网友:
有个问题,自藕的改变压器使,功率没有说的那么大,以前在哪里见有人计算过

楼主:
我拆开看了,线很细,查了厂家直销也说不要满负荷使用,用到5、60就行了,所以我说买500W的,改成200-250W使用应该没问题。要不就量一下铁芯截面积,计算一下。一般这种低档货硅钢片也不是好的,高斯值也不能取大。

网友:
自偶500w,改成隔离次级输出就只有50---100w

楼主:
如果能到150W用在小雕刻机上就够了,此设想主要是省点事,确实自偶改隔离次级输出要好好计算一下,以免超载。

网友(2011-12-22):
要是有图就好了 学习了有现在我也想学制作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