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双T滤波器

楼主(2010-12-2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个峰值保持电路的对信号的前级处理的电路。
如果是双T滤波器的话,给分析一下电路,我用proteus仿真的结果是这个电路只能滤掉直流信号,连10HZ的信号都没被完全滤掉,而且在信号频率高达几十K赫兹以上时,这个电路具有放大作用,我想是因为在高频下,C2的阻抗下降的原因,因为这里就是个反相放大器吧,但我不知道这个滤波器为什么要设计在频率越高时,放大倍数要越大呢?对后级的峰值保持电路有什么考虑吗?

网友:
不是双t滤波器,本来就是一个交流放大器啊:
R1,R2,R3构成衰减器,
C1,R4是高通,
C2,R5,R6,R7交流负反馈决定增益的。

楼主:
那么能不能说一下交流负反馈的作用是什么,频率越高放大倍数越大,这个后级接的是峰值保持电路,这有什么关联吧

网友(2011-03-12):
很简单的一个交流放大器,在音频电路中非常常见的。。
在频率高于1/(2*Pi*R5*C2)后,放大器的增益几乎恒定不变;低于这个截止频率时,增益以-20db每10倍频程的速度减小;频率低到小于1/(2*Pi*R4*C1)后,增益以-40db每10倍频程的速度减小,趋近0Hz时增益也趋近于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