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精密孔遇到离奇问题!有铣床的朋友来帮忙

楼主(2010-12-22):
话说今天在立式铣床上铣一个21(0,+0.1)的孔.用的是全新的直柄立铣刀.钢板大概厚30mm.
已打了一个20mm的孔,要用立铣刀把它铣大.
估计是装配轴承的.所以有一定的精度要求.

铣刀是新的.铣出来问题很奇怪.

从上面测量,直径比21大5丝,也就是21+0.05
从底部测量孔的直径,发现小5个丝...21-0.05

用千分尺测量的.测量工具可以排除.

感觉是一个很离奇的问题,21的铣刀,铣出来为什么会小5个丝呢?

按道理不应该是小的.起码是对0,是吧...

铣床是工业立铣,三相380伏电机

转速调到80转/分钟,主轴都是手动慢慢按下去的.材料是304不锈钢.

我说可能是主轴的问题,老板直接秒视我..

我说到另外一台新机试一下.因为前两个月刚来了一台新机,也没干过多少粗活,

主轴的轴承磨损很小.他说试都不用试,不会是主轴问题.

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有条件的朋友,能不能铣一个试试?

=====================================
回1楼:是刚拆封的铣刀.我亲手拆开的.铣削过程也没有发现异常,可以说是理想的切削状态,
根据以上情况,我感觉磨损的可能性比较低.而且我打的转速是80转/分钟

热胀冷缩:全程加冷却液的.低速档.感觉不会产生很大的摩擦热量.

第一个测量出问题后,第二个是深铣的,也就是铣刀铣通后,还要向下压,基本到过铣刀能铣的最大深度了

网友:
用冷却液了吗

网友:
咳,眼神不好,上面已经说了全程加冷却液的

网友:
这个活应该用镗刀或铰刀!

网友:
304不锈钢韧性大,你找一块号钢试试如果没有这个问题,那就是钢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日本人可能会有解决办法,比如控制加工温度,用特制铣刀等等。在这些方面外国人有很多knowhow,这些诀窍一般不公开,就是公开了我们有限制网上也不易查到。
加工薄钢板不易发现问题,你的钢板30毫米,问题就明显了,在挤压下,刀具也是会有缩小的可能。

网友:
用进口超硬刀具会好一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304不锈钢韧性大,你找一块号钢试试如果没有这个问题,那就是钢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日本人可能会有解决办法,比如控制加工温度,用特制铣刀等等。在这些方面外国人有很多knowhow,这些诀窍一般不公开,就是公开了我们有限制网上也不易查到。
加工薄钢板不易发现问题,你的钢板30毫米,问题就明显了,在挤压下,刀具也是会有缩小的可能。

大哥你懂不懂啊!别动不动就扯啥日本人,扯啥诀窍!更别扯啥有限制的网!建议楼主去买本机工实用手册或机械加工手册!这活根本不是用直柄铣刀干的!立铣刀的长度不够地,根本没办法让所有刀刃穿过孔地!楼主去机加的地方借个铰刀看看就直到问题出在哪了!

既然你有精度要求,根据精度要求去买铰刀吧!根据你说的公差应该是H11的

立铣刀在铣削的时候是会在铣削力的作用下发生弹性变形的,刀尖会在铣削力的作用下反向偏离垂直位置!

如果楼主一定要用铣刀干,那就不能一刀铣透,应该把工件装在回旋工作台上,用立铣刀一层一层的干,不过貌似这样加工方法表面光洁度很烂!如果楼主的孔对垂直度和尺寸精度都有要求,那最好是先钻小孔然后镗大,最后在用铰刀铰!如果对垂直度没太高的要求,直接用铰刀铰就可以了!

网友:
还可高转速轻压下量试试,转速高低都会有不同结果。

网友:
大哥我不懂,我是学炼特钢的,知道不同钢种加工性能是不一样的,还真没干过太多机械活,不过有朋友是干机械的。听说过很多故事。也知道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技术是不包括knowhow的,东只的床子是不卖给中国的,所以我们的潜艇噪音大。至于瞎扯,你毛爷爷都说感激日本人,你不知道吗,我现在上网查资料都老出什么404之类的,你难道也不知道吗。你买一本书你就学会所有东西了吗,你貌似是干机械的,我能指望你这一辈人把中国的机加工搞上去吗。
304是日本钢种,所以我才说可能日本人知道其性能和加工办法。如果说呀一钛,我就会说是俄国人的钢种,可能俄国人更了解些。仅此而已。
譬如阿莫的网站,是开源的,我们都学到很多诀窍,有很多是你在书上学不到的。当然朝鲜人也学不到,因为她们封网,他们为了铜制封网,所以他们技术最落后,都跟二傻子似得。

网友:
铣刀小,主轴晃。外行瞎说,别当真啊。

网友:
底部少五个丝,可以解释成铣刀的问题。但是顶部大五个丝应该是主轴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主的刀不知道是不是传说中的2手新

我们这里的加工中心

前些时候都有这样的毛病

上下不一

后来检查是刀的问题

买的便宜4刃铣刀,下面磨损过

网友:
第一步你的测量你的铣刀。第一步把刀安装在机床上面 用表打铣刀靠近夹头的位置。看看误差多少,一般来讲小于0.01,然后测量刀剑位置的偏差(这个是看有没有磨制不合格的情况)。然后再看柄和尖的直径有没有误差,如果偶数刃用千分尺就能测。或者用表测。有精密平板也可以上平板用表测。
总之铣刀是不能代替镗刀的无法控制尺寸。

网友:
80转每分钟么,很少见这么低速的切削

网友:
都别争了,主轴的问题+刀具变形.估计是主轴前端那个1:12的双列辊子和后面的双向压力角接触配合实效.(一般有低速的机器都是高刚性主轴结构).我在几年前遇到过.办法有,1.机器空运行半小时再试试.2打开主轴紧一下轴承背母.

以上建议完全不适宜山东5年内造的机器,因为山东人民绝对不肯用双向压力角接触

网友:
如果是白钢刀,考虑下刀具磨损。

网友:
同意15楼的。也可能是刀具不耐磨加工过程中前部已经磨损了,导致尺寸变化。

网友:
另一种思路

网友:
坍塌后又因应用力问题 毛刺又收回去了些

网友:
回去查一下铣床精度再来讨论吧!

网友:
看过程好像是用21的铣刀钻削加工。钻削加工的话刀头部分切削时间长,磨损块所以孔底尺寸小,当刀尖切削过后铣刀的侧刃继续参与切削,但加工量要小的多,基本不磨损,孔的口基本会进公差。30深基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但不锈钢就难说了,单边0.5的加工余量感觉有些大,不锈钢本身韧性大不易被剥离母体,侧刃应该是碾压孔壁不直接参与切削,主要靠刀尖切削。新刀加工不要过分相信标注数值,刀最新的时候并不是他切削状态的最稳定的时候,锋利的刀尖和侧刃很容易磨损。相同位置再换另一把新刀加工试看看能不能将孔底-.05干掉。主轴回转精度不够反映出来的问题和这个不一样,再有就是刀具质量参差不齐,看着都挺好,一用就露馅。(个人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我不懂,我是学炼特钢的,知道不同钢种加工性能是不一样的,还真没干过太多机械活,不过有朋友是干机械的。听说过很多故事。也知道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技术是不包括knowhow的,东只的床子是不卖给中国的,所以我们的潜艇噪音大。至于瞎扯,你毛爷爷都说感激日本人,你不知道吗,我现在上网查资料都老出什么404之类的,你难道也不知道吗。你买一本书你就学会所有东西了吗,你貌似是干机械的,我能指望你这一辈人把中国的机加工搞上去吗。
304是日本钢种,所以我才说可能日本人知道其性能和加工办法。如果说呀一钛,我就会说是俄国人的钢种,可能俄国人更了解些。仅此而已。
譬如阿莫的网站,是开源的,我们都学到很多诀窍,有很多是你在书上学不到的。当然朝鲜人也学不到,因为她们封网,他们为了铜制封网,所以他们技术最落后,都跟二傻子似得。

不懂就别JB装了吧!先搞清楚铣刀是干啥的刀具吧!随便一本机加工教材都会告诉你铣刀是一种用于加工平面,台阶面、沟槽
、切断、齿轮、成型面的刀具!而孔加工刀具里面根本就没铣刀这一说!这是机加工的基本常识!孔加工刀具包括钻头,镗刀,拉刀,铰刀!控加工方法包括钻,镗,拉,铰!就算你用东芝的加工中心干干这个活,用立铣刀去干,都会有楼主遇到的问题!东芝的加工中心你自己上阿里巴巴去搜吧!上网搜东西之前不妨去图书馆和书店看看!有些知识是要付费才能掌握的!买一本书不能学会所有东西,但能掌握基本的常识!

304是日本钢种?我怎么记得只有美国的牌号是单纯数字的?而日本的同成分的钢的数字牌号前面还应该有个SSU还是SUS?中国的同成分的牌号应该是Cr18Ni9?其实就是最常用的易切削不锈钢而已!随便一个街边加工店都能整明白的东西就不必麻烦日本人了!

另外既然你是学炼钢的,那你应该直到怎么炼304吧,如果让你炼304你是查工艺手册还是上网搜?

再另外我是搞软件的,但不妨碍我在业余的时候摆弄机械方面的东西!

网友:
还有一种叫舔的加工方法,找几个没牙的老太婆,用舌头舔,不行就找个装B的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一种叫舔的加工方法,找几个没牙的老太婆,用舌头舔,不行就找个装b的舔。

果然是什么JB鸟唱什么JB歌

网友:
mj3951

-------------------
在哪里炼特钢!新澄?哪里呀?多大炉子?AOD??

网友:
1:铣床出厂精度及实际精度
2:主轴垂直度
3:刀具让刀,切到下部。下部自然小。
4:上部大5丝,也可能是刀具开始下切的时候就变形了。

建议提高切削转速。进给速度不变

网友:
给小子的话:其实你说我不懂我一点也不生气,让人气的是后面的话,其实我最恨日本侵略中国,要不我们现在生活要好多了,可是304钢就是日本的钢种,我也不能说吗,真正知道历史事实后,我觉的老_毛子更坏,可现在很多五毛和愤青光骂日本吹捧老_毛子,舔老_毛子的沟子,等他们JB毛长全后,也不知能明白不。
楼主的本意是说怎么加工出来直径反而比刀具小了,并没有请别人指教加工方法,小JB孩要知道有时候夹住B嘴是很重要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30厚的料上下差0.1?误差大了一些。首先说一下我做过9年模具铣工,30毫米厚度,上下误差一般铣床能控制在0.05以内吧?出现以上误差,首先检查刀具误差,用千分尺量一下,再有,你是精加工孔,80转不低了,我感觉32转左右都可以,一定要加冷却,手动进给,几乎是磕下去,一定要慢。

期待楼主问题顺利解决!

网友:
筒子楼 听这名字让偶想起 血色的浪漫

网友:
3楼说得对,这活应该用镗刀。

网友:
感觉还是铰刀好点 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筒子楼 听这名字让偶想起 血色的浪漫

俺在筒子楼住了11年,已经没有“血色”,更没有“浪漫”了,嘿嘿!
还是说说楼主的问题吧,其实镗、铰、铣差不多的,不过我还真没有在铣床上用铰刀,加工0.02毫米以下误差的槽和孔的时候,如果是铣刀主要是靠铣刀的精度,用外圆磨磨铣刀,粗铣的时候看形状精度,快接近尺寸时候反复光刀,反复测量。

俺说的是通用机床加工模具,现在的加工中心就方便一些了吧,没有用过那么高级的机床,可惜哦!现在不干模具了,手还真有点痒痒。

网友:
304是美标的,早年在阿莫买锅的帖子中已经讨论过了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465403&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SUS304是JISG标准,304是简称,美国的牌号AISI304, 其实都一样。

网友:
人们说304都是简称,现在连太钢生产的也叫304,和国际接轨么。国内大部分进口的304都是从日本进口的,美国人用304也从日本进口,只有航母甲板用钢自己炼,连日本也做不出来,(二战时是小航母,两三万吨)只有美国能生产。愤青嚷嚷造航母,航母钢从哪来,国内根本做不了,你想想300多米长,70多米宽,钢没有,焊接技术也没有,就在这几天大连弄个瓦良格还砸死了好几个江浙的焊接公司的工人。

网友:
隔行如隔山,我是真正学过炼钢,金属学,材料等课程。我又有车床,铣床也亲手加工过零件,前几天让一个学软件的zhanying给忽悠了一下。这小子看说话口气像是东北的小愤青,我以为他是一线的工人,开始还有好感,原来是个学软件的,这个傻JB玩意要说金属和加工还差得远呢,网上搜来的东西还好意思教别人,我炼不锈钢的时候他还在它妈的腿肚子里转筋呢。

网友:
转载一篇文章

浅谈不锈钢304加工心得
相关专题: 机械 时间:2006-06-01 09:12
来源:机械加工    作者:红旗不锈钢

本厂从事304的车削加工多年,认为不锈钢其实不是想象的难,只要刀具,切削液体选好,感觉不难。

    1,不锈钢对刀具(W2)的磨损很大,特别是新工人,感觉不好对付,我厂观测了车工的磨刀时间,对机床带来的间停,直接影产量,选用了美国的(瓦而特)0.8R六面刀片,现在价格在38元,每个的刀面只有6元多,其效益要提高20%,降底了对车工的技术要求,保证了质量。

    2.冷却水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在加工304带来的热量极高,损害刀具,产生积瘤,影响光洁度,一定要选不锈钢专用切削液体,效果很明显。

    3.对小孔的加工,攻丝请不要怕,(1),选上工牌的丝功,钻头要注意冒牌货,否则你会叫“皇天”。(2)要一定选不锈钢的攻丝液,非常容易,不要期望机油,石蜡油,那你是“老土”,那些东东在70年代玩的。

    4,最后一招,对有特别工艺要求的,切削很难的,选303不锈钢,我们用2.5的钻孔75深,304不锈钢全部报废,303的磷,硫含量高,是易切材料,一切问题多OK!!

网友:
精度0.05 加工余量1MM不小。zhanying说的对。这活用铣刀干不好。

网友:
楼上的在电子开发_论坛不锈钢研究的最明白,在不锈钢论坛电子最厉害,在电子和不锈钢论坛,转贴转的最好。

网友:
谢谢楼上“夸奖”。电子是从小至今的业余爱好,从装矿石收音机开始的,不锈钢是大学毕业后亲自炼过的,后来的经历更是囊括了几乎所有领域,虽然不需要精,但至少需要懂,本人并不好为人师,能潜水就潜水,只有有把握的才会发言,你以为呢。

网友:
我以为你只会咬文嚼字.不知道你到底能解决楼主的问题不?我没你学的广但是我有能力解决楼主的问题.你呢?

网友:
你牛逼,我佩服你。

网友:
主要原因应该是让刀,一是刀具强度不够导致让刀,还有就是孔深超过刃长,加上主轴不垂直,导致刀具非刃部分与工件接触,导致强行让刀。

网友:
我仔细想了一想,我也犯糊涂了,其实从楼主的帖子中,应该会想到:1、楼主至少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肯定加工过不少的工件,其中肯定有比如说45号钢。35号钢,黄铜等等,都没发生过这种情况。所以我建议用号钢试试是废话。让楼主在看书的简直是喷粪。2、加工很可能是老板的一个考核,老板肯定知道304不好加工,所以找了他认为最好的匠人加工此活,所以他说不是主轴问题,他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结果。3、老板嘴上不说,其实心里明白楼主已经干得不错了,因为老板自己连这个指标也达不到。换句话说,如果不换更好的刀具,这已是最好水平了。4、老板在老板们的聚会上,完全可以拿这个事来吹嘘了。5、老板藐视是假,是表象,心里知道这个活还是干的不错的。6、当然,要是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加工出合格品,那老板更得青睐你了。

网友:
很明显,你的铣刀是椎形的,要不量下刀具试试看?
另43楼的也很有道理。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刀具   不是所有的新刀都可以是完完全全的是¢21.00的  像白钢刀可以会比所标的规格要小0.02左右,再加上加工中的一系列因素影响。小0.05条是很正常的。
头部大0.05原因也有以下几点
                        1.是你在刚下刀的时候刀具猛吃了工件一下(就是端刀刚碰到工件的一瞬间,刀具受力不平均,至刀具左右摇晃了2条左右。使孔大了。因为刀具也是有韧性的)。后面的才慢慢下去小0.05就是正常的了
如果用钨钢刀的话也许会好点,不过这也不能保证的说是完全的21.00

网友:
因为楼主的铣刀不够好!
他用铣刀来垂直进刀加工孔(不讨论应不应该这么应用,只讨论造成楼主这种情况的成因)为什么会造成锥孔?

1、楼主的铣刀就是带有锥度的不合格铣刀。
2、在垂直进给的时候只有端刃的刀尖区域切削材料,这个区域如果磨损,会导致后部的侧刃也跟着磨损最后就把这把铣刀硬生生的磨损成前端有锥度的形状。(也是因为刀具不够好)

解决方法:

1、更换不锈钢专用材质的刀具hss类的如含钴高速钢,或者钨钢铣刀。
2、选用铣刀时应选择长刃型铣刀,在加工的时候应让铣刀的侧刃尽量的多伸出底部、让更多的侧刃来修整孔壁。
3、尽量的减少精加工余量,建议你选用更大的钻头来粗加工孔,余量单边0.1-0.2我个人觉得比较好,因为这个材料没碳钢好切。

铣刀就是铣刀不是用来这么干的。

为什么不要用铣刀垂直进刀的方式来加工孔,因为铣刀和主轴是刚性连接,铣刀有侧刃和端刃,端刃在垂直进刀时会切削材料,这样孔的位置精度完全取决于刀具的定位(假设粗加工的孔和你铣刀的中心不同心,铣刀也按照他自己的中心位置来加工,导致中心点的偏差,能理解了吧),孔的尺寸精度受机床主轴的径向跳动影响,当然这里说的是最主要的因素。

铰刀,铰刀最前面有带锥度的引导区域,后端是保证尺寸和粗糙度的精加工区域,没有端刃只靠带锥度的侧刃来切削,铰刀最大的特点是它只加工孔的尺寸而不能改变孔的中心位置。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钻床用铰刀来精加工孔的原因。

镗刀,镗刀可以看成没有侧刃的铣刀,只有端刃只能垂直进刀,所有保证孔质量的主要因素在于机床的定位精度和主轴的精度(位置,圆度)。

以上都是个人的工作总结,有啥说啥。话说的可能不够专业但是希望能解开楼主的疑惑,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隔行如隔山,我是真正学过炼钢,金属学,材料等课程。我又有车床,铣床也亲手加工过零件,前几天让一个学软件的zhanying给忽悠了一下。这小子看说话口气像是东北的小愤青,我以为他是一线的工人,开始还有好感,原来是个学软件的,这个傻jb玩意要说金属和加工还差得远呢,网上搜来的东西还好意思教别人,我炼不锈钢的时候他还在它妈的腿肚子里转筋呢。

呵呵,虽然不是一线工人,但咱的工作室,钻床,铣床,车床,雕刻机齐备。虽然价格高,但采购容易不锈钢特别是304在下用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