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XP在画线时出现如图情况(方向与正在画的线都是实线),如何解决(方向是虚线与正

楼主(2010-12-22):
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
图1.是目的.
图2.是现状,如何解决,变成图1具备的功能.

请指教,多谢.

网友:
DXP的默认的器件与线之间的最小距离不够大,以至于线不能从B2TXD1和B2RXD1中间穿过去。你可以点菜单Design-Rule打开PCB规则与约束编辑器,看看里面Electrical-clearance的最小间隙是多少,适当改小一点,应该就可以。但也不要改的太小,8mil应该就可以了,免得到时候画出来图工厂也做不出来板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说的不是很清楚.
图1.是目的.
图2.是现状,如何解决,变成图1具备的功能.

==================================

按大键盘区顶上的“1”就能切换成这个状态。

楼主:
【2楼】 zcllom 星罗棋布

非常感谢.

另外,请问我查了一圈快捷键 1 2 3 都是有其含义的.

但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哪设置的.您可否明示.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2011-07-13):
回复 楼主:

在好了,我也一直在找这个问题,差点都要重装这个软件了,真幸运在这里看到你的贴子,也很感谢【2楼】 zcllom 星罗棋布的完美回答,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