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几片Attiny13v-10su,竟然都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10-12-22):
在深圳华强北买的,4块5一只;用AVR ISP下载程序全部不能进行,很简单的连接线路,应该不是线路问题!
-----------
发错论坛,不好意思!

网友:
很多翻新的芯片啊,最近我买了100个有 15片不能用呢,还有好多禁止了ISP,建议买带A的新型号

网友:
赛格二楼,靠墙,有一家是 Atmel 的代理,可以到那里去买。我前段时间买了 5 片 ATTINY13A,可以用。

网友:
汗,这个ATMEL的还敢用么?

网友(2011-07-31):
回复 楼主:

建议你看看自己的电路图,可能是复位电路弄错了,跟51刚好翻过了的,是低电平复位的,我做课设就用了,复位电路搞错,一直复位,肯定下不进去程序了

网友(2011-11-06):
一直用西尔特烧!一机多用!

网友:
估计是翻新的,原来用的是高压编程把ISP给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