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割排母?

楼主(2010-12-22):
怎么分割排母才最好?必须要浪费一针?

网友:
那个边缘那么窄,应该是没有什么办法了…确实相当纠结,能不用就不用了…

网友:
浪费一针比较可靠。

网友:
唉,搞电子的人真是节俭,一根针,有什么纠结的,顶多也是个镀金的,又不是纯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觉得麻烦

网友:
剪开以后最好拿砂纸或锉刀磨一下,要不缺口太难看。。

网友:
楼上完美主义者,呵呵。

网友:
不磨太难看

网友:
只能浪费一针了。

网友:
这个可以浪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剪开以后最好拿砂纸或锉刀磨一下,要不缺口太难看。。
我也这么干,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买有预断槽的那种

网友:
拿美工刀割

网友:
回复 网友C:
买有预断槽的那种

排母会有预断槽吗?
你说的是排针吧

网友:
设想 低电压大电流加热绷紧的细金属丝当作刀子锯子去切,不知道效果是什么,会不会细金属丝向前移动,后面立刻又粘合凝固到一块。那位有条件试一下。

网友:
我属于 直接拔掉一针 然后掰掉的!
粗人路过。。。

网友:
两害相衡,取其轻。
可以定做,就没断的事了。
连一线都不舍的,能舍银子定做?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属于 直接拔掉一针 然后掰掉的!
粗人路过。。。

同样手法的粗人路过~

网友:
量大可以定做

网友(2013-04-25):
头回截排母,看大家的回复,绝望了,硬来吧

网友:
晕,就不会买刚好的排母啊,非要截?!

网友:
简单的方法就是剪刀, 怕偶尔浪费针脚的话就做个激光雕刻机, 用激光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