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不需要外加配置芯片的fpga不?

楼主(2010-12-22):
请问有不需要外加配置芯片的fpga不?

网友:
actel的就不需要

网友:
Xilinx: Spartan-3AN
Altera,MAX II和MAX V也是LUT结构的,也算做FPGA吧
Lattice和Actal也有

楼主:
哦,好的。谢谢各位哈

网友:
叫做flash型的

网友:
要多大资源?
lattice的machxo 最大可以2280个lut,不够可以尝试XP2,最大40k lut,都是无需外部配置的,有需要可以邮件我。

楼主:
我把它当着储存器来用,可以参考不?

网友:
不懂你的意思,可否说的详细点

网友:
貌似现在我还没有遇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目前FPGA都是掉电易失的,需要在外围配置一片存储FPGA配置文件的芯片,像EPCS之类的,上电后FPGA主动从配置芯片读取配置文件或配置芯片将配置文件送到FPGA,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没有配置芯片FPGA上电后不断地下载配置文件,这样是很麻烦的

网友:
Xilinx: Spartan-3AN
这个是非易失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xilinx: spartan-3an
这个是非易失性的

只是内置了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