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12864大液晶显示万年历。具有年月可调测温音乐闹钟功能

楼主(2010-12-22):
自制12864液晶显示的万年历(ST7920控制器)。STC89C52单片机。采用1302时钟芯片。时间范围宽。闰年自动补偿2月自动调整。走时精度高。附属功能有测温功能。实时显示当前室温。还有一蜂鸣器内置三首通过蜂鸣器奏响的歌曲。可供选择为闹钟的响铃音乐。告别蜂鸣器单一的嗡嗡噪音。
自娱自乐制作的作品。里边还有一些地方需要完善。不过大体的部分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已经比较完善了。大家如果有更好的点子或者认为有问题欢迎提出来。  结交广大电子爱好者

下面上图(第一行是我的大名,不拿出来吓唬人了。特此抹掉 O(∩_∩)O)

使用的液晶面板 (原文件名:1.jpg)

主版面成品图 (原文件名:3.jpg)

主版面的背面焊接线 (原文件名:4.jpg)

工作状态 (原文件名:5.jpg)

液晶显示 (原文件名:6.jpg)

闹钟设定现在是关闭状态 (原文件名:7.jpg)

闹钟设定打开 (原文件名:8.jpg)

打开后左上显示闹钟打开的小喇叭图标 (原文件名:9.jpg)

整体背面 (原文件名:10.jpg)

测温器、微调的背面 (原文件名:11.jpg)

时钟芯片和记忆芯片 (原文件名:12.jpg)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呵呵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过几天,我这把我的破烂攒上,捡了个TEA5767,家里有屏,1302 24c64 18B20凑合一块去。

以前还写了个菜单

就是没有1302 24c64 18B20驱动

正好用你的了~~~

呵呵,省大事了,一气找到3

谢谢了啊

网友:
我擦,没源码~~~

白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擦,没源码~~~
白顶了~~~~

兄弟,是不是有种吐血的感觉,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擦,没源码~~~
白顶了~~~~
兄弟,是不是有种吐血的感觉,哈哈

还好,就算精尽人亡吧

楼主:
刚发上来的时候看见人气不高。以为很菜~~所以就没继续发源码上来。现在看来还有人要,呵呵。补发源码。继续顶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万年历闹钟响铃是通过改变蜂鸣器的频率来达到发音乐声音的目的的。但是使用中有个弊端,就是发声的时候其实是一直在执行一个产生音乐的函数。执行之后才会退出这个函数继续进行下面的工作。但是一般的闹钟都是把人闹醒了之后人按键他就会停止。我想51当中怎么结束一个正在执行的函数。。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好久。开始想过用中断,产生中断后执行一个长跳转跳转到刚开机时候的地方。但是发现第一次可以成功第二次系统会死机,估计是里边的寄存器已经被跳转弄乱了(开始用GO TO发现goto只能在函数内跳转,大家还有什么好的跳转吗)。现在这个源码对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只是让他一直响铃直到完成曲目。我能想出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大概只有产生中断。然后在中断中“放狗”这个方法能不产生其他问题还解决了。大家看看谁有更好的方法。来说一下~~~O(∩_∩)O

楼主:
破_网。发了两编

网友:
能共享下原理图吗,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东东的硬件我感觉太简单了。设计时根本没画原理图,直接看下硬件就连线了。如果想知道怎么连线的可以下下源代码。每个模块部分都有相应的宏定义。在参考相关器件的手册就OK了。

网友:
这个需要用UCOS系统

网友:
我也发点给大家看看,

单片机仿真群 100645163 超级群.1G共享资源.

网友:
也秀一个我做的时钟。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
问个弱问题:楼主用89C52 单片机,可以装下这么多的程序么?  52的只有8K 程序存储器吧……

还是有什么解决办法,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量比较多的注意下变量存放地址,别总放code data。我这个就有一些用的idata 。用时间换空间。整个程序调试完后是7.5K。还算够用。如果你的程序不够用那就精简下程序吧。看看是不是有冗余可以精简。或者直接弄个516的。估计应该是够你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一下。你的第二个图用的是什么屏幕??有源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19楼你的字体是什么字体??时间显示也是用GDRAM弄的吗?DDRAM没有那样的字体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19楼你的字体是什么字体??时间显示也是用gdram弄的吗?ddram没有那样的字体吧!!

字体是自创的,是用字模软件逐点描绘的图像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啊,厉害,我都换成 STC 60K程序存储器的,真菜啊,还好没做板!

不知道可否联系下多多指导下啊。

hometong@sina.cn  感激!

网友: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时钟芯片,你这个是什么型号啊,看不清的说

楼主:
这个啊。呵呵。最常用的1302时钟芯片了。便宜。实用。做简单的设备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问题尽管问。呵呵。能帮到一定帮你。

网友:
回复 网友F:

把程序和原理图共享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把程序和原理图共享一下吧

有朋友需要,也把相关资料上传至此。
显示效果见【19楼】
带农历、生肖、温度,缺闹钟功能。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问一下。你的第二个图用的是什么屏幕??有源码吗?

http://www.eehome.cn/read-htm-tid-45891.html
源码在这.也是我传的

网友:
回回复【11楼】zhishang888

用一个flag,在函数里监测flag就可以了。
中断后直接LJMP必须出问题啊,LZ你看看中断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有电路图吗,那个显示字体,很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电路图吗,那个显示字体,很漂亮~
电路图在压缩包里面就有。

网友:
我也来顶几个。。。。。。。。。。。。。。。。

网友:
再顶一张小点阵的两种显示效果,每分钟自动切换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I:

38楼希望把源码和电路图顶上让大家分享一下。谢了~~~

网友:
不公布源码啊 那就不会做了

网友(2011-02-17):
回复 网友F:

求 教做万年历

网友:
好啊,小弟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请问下QQ?我也是黑龙江的……

网友:
很多,眼都看花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的18B20准吗?
我做的比实际高出约2度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请教高手!
图:“原文件名:00.jpg”用的是不是手机屏?什么手机屏?多少钱块?

网友:
不错。
另外在市面上看到还有用段式屏的“四面钟”真是有创意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很厉害,向他学习

网友:
楼主有电路图么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上面说的如何终止播放音乐,可以这样实现,在函数中检测按键(或者标志),检测到后 ,return
就好了!

网友:
呵呵。做得挺好看的。mark

网友:
mark  做得很美观!

网友:
大字显示的不错,实用性好好

网友(2011-03-20):
回复 网友F:
请问你做的那个显示,那个日期“2”是图片吗?怎么在某个区域显示某个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世界因为有好心人而美丽啊
感激不尽

网友:
楼主强大,还有几个大侠也很强大,世界因为你们这些人而美丽啊!!我找了这么多程序,你们的最好用,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教一下我么,我下了程序,显示,但是有乱码,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不错!大家也很给力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变量比较多的注意下变量存放地址,别总放code data。我这个就有一些用的idata 。用时间换空间。整个程序调试完后是7.5k。还算够用。如果你的程序不够用那就精简下程序吧。看看是不是有冗余可以精简。或者直接弄个516的。估计应该是够你用了。

你是怎么知道整个程序调试完后是7.5k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也不是很准,有1度左右偏差,负温度偏差就更大了,不过我一般用不上负温度,正温度采取一定补偿一般应用就可以了。
另外45楼我不是经常上网,有不懂的来这里问,大家都很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函数是个蜂鸣器的操作函数,51本身就不快,如果在蜂鸣器函数中多插接检测函数音乐会断续,这个效果可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调试后keil软件上有显示信息,下载器的上位机软件也能检测到啊。

网友:
好东西,刚发出去板子,准备做个玩呢,这下省事了
说下我的板子,mega128+12864+1302+3231+SHT11+18B20+蜂鸣器,miniUSB和7805双电源供电,还有个232调试用,等调好了发给大家看

网友:
19楼的画面比较秀气。

网友(2011-05-07):
制作的不做,要顶一下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是1602+1302+TEA5767+18b20+蜂鸣器。用了菜单显示
屏太小了,没有图,呵呵,蜂鸣器出来的声音很差劲。跟楼主遇到了相同的问题,闹钟或者音乐响了就停不了,
大家可以再加个红外遥控的,代替按键。

网友:
仿制杜洋的FT4,串口12864,STC12PWM+光敏电阻调光.这个电路减化过

网友:
我也仿了一个,正在修改之中!

网友:
留个脚印!!大力顶各位高手!!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2011-07-16):
请问下楼主的字体是通过图片来改的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改变方法

网友:
下了
谢谢各位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哦,不过做板子,会更加紧凑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

网友:
都不好意思拿上来了....

网友(2011-10-18):
各位的音乐怎么样弄的呀,请联系我QQ:340150293

网友:
马上做一个

网友:
农历怎么换算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