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ii中所有任务如何合理的分配延时节拍时间,使得任务能够正常运转?

楼主(2010-12-22):
uC/OS-ii中:周期性执行任务的代码如下:

    void  MyTask (void *pdata)          //周期性执行的任务函数
          {
               进行准备工作的代码;
               for (;;)      //无限循环,也可用 while (1)
               {
                  任务实体代码;
                  OSTimeDly( )
               }
           }

   有四个周期性执行的任务,任务A(优先级=0)、任务B(优先级=1)、任务C(优先级=2)、任务D(优先级=3)

   如果每个任务的延时节拍时间OSTimeDly( )设置的不合理,可能会导致永远也执行不到“任务D”

   有没有设置“延时节拍时间OSTimeDly( )”的一般方法呢?

网友:
提问的不错,等大虾!

网友:
那就看你的优先级设置了

楼主:
我请教的是有没有一种“经验”或者大概的算法?

网友:
http://www.docin.com/p-1331635.html

楼主:
回复 网友A:
http://www.docin.com/p-1331635.html

  能否帮忙下载,给个链接呢?  我没有积分,下不下来呀!

网友:
一般OSTimeDly(1) 如果相关可以OSQPend 不用OSTimeDly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ostimedly(1) 如果相关可以osqpend 不用ostimedly

  6楼,我说的是周期性执行任务,而不是事件任务(事件任务有:等待信号、等待消息、等待邮箱)。

   而周期性任务的结构如下:

  void  MyTask (void *pdata)          //周期性执行的任务函数
          {
               进行准备工作的代码;
               for (;;)      //无限循环,也可用 while (1)
               {
                  任务实体代码;
                  OSTimeDly( )
               }
           }
   通过执行“OSTimeDly( ) ”进行任务切换;或者进入中断服务程序进行任务切换。

楼主:
UCOSII 中如何分配任务之间的延时节拍时间,确保任务之间合理的调度。
   防止出现如下现象: 三个任务:任务A(优先级=0)、任务B(优先级=1)、任务C(优先级=2)
        (1). 任务A执行完毕,执行任务B,
     (2).任务B执行完毕,执行任务A
        (3). 任务A执行完毕,再次执行任务B,

    最终导致任务C始终无法得到CPU的控制权。
--------------------------------------------------------------------------------------

只要确保在A进行延时的时间内,B能够执行所要执行的任务代码,并进入延时,这就能够保证C任务可以分配到时间。
一般情况下,在保证应用可靠的情况下,任务都尽可能少的占用处理器,能延时就尽量迟时,能延时多久,就延时多久,这样可以保证系统低优先级任务的运行顺畅。

网友:
这个也是我最近研究的东西,

网友(2011-09-21):
9楼说的不错

网友(2011-11-11):
以前碰到过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好好学习下

网友:
还是不太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