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用分立元件做100HZ-10M的三角波的可行性

楼主(2010-12-2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少看到分立元件的100HZ-10M的三角波发生器方案,我看了下网上的资料  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种是用MAX038 另一种就是DDS 。
是否说明纯模拟方法就不能实现呢,反思MAX038 为什么它能做到,如果我们总是停留在使用别人现成的芯片的水平上,国内的仪器设计真难有很大的提高,基础的纯模拟设计上差距很大 ,大家都来讨论下,看看用分立元件实现100HZ-10M的三角波想法能不能实现。

更新:
     谢谢大家来捧场,大家有支持我做的 也有反对的,不过正如回帖网友说的我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锻炼自己的模拟电路设计能力。尽力做到我能做的样子吧,毕竟是分立元件,不可能达到水品,目前的目标是能做到5M。
     仔细的研究了下MAX038和ICL038 以及XR2206内部的结构,基本清楚了整个系统的原理。
     通过我的搜集,已经找到了固纬的10M信号源的图纸,正在研究中。

     思路基本定型:

    1。 方波就不用说了,比较容易做到这个参数。
    2。 用反向的两路方波分别控制两个恒流源交替工作,对电容充电放电得到线性度较好的三角波。
    3。 用三角波+三极管阵列的方法,用折线近似来实现三角波向正弦波转换,即可得到正弦波。

    也考虑过二极管阵列来实现三角波向正弦波的转换,但是导通压降将近似的效果局限了,虽然四组就够了,但是一般的管子都是0.7V的压降,如果要分多段近似,就必须提高输入三角波的幅值,这又给三角波发生单元的三极管选择带来了麻烦(现在找好的管子真难)。
    手里有一批1N60  是锗管 压降小一点,如果三极管阵列效果不好就考虑用它。这个管子玻璃封装的很不错,我曾经用它做过20M的峰值检波电路,和30M的分立元件的宽带功率放大器,频率特性超好。

    基本就这些吧 ,如果对此有兴趣的 可以加我QQ :364298084,也希望论坛的高人,特别是IC方面的能给我指一条路

网友:
可以做啊,三角波发生器的核心就是用恒流源对电容充放电,分立元件完全可以做的,不过100Hz-10MHz还需是要一定功力的。

网友:
你做的目的是什么呢?100hz的三角波有些难度

网友:
这个范围很大啊,是有些难度的,在不同的频段用不同的积分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做的目的是什么呢?100hz的三角波有些难度

100hz不难。10M就难啦。

网友:
这个做好难度挺大的,日本人做还靠谱。

网友:
“如果我们总是停留在使用别人现成的芯片的水平上”

有人愿意用分离元件做处理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我们总是停留在使用别人现成的芯片的水平上”
有人愿意用分离元件做处理器吗。

作者的意图是锻炼自己的模电水平吧。

网友:
拆过一个老芯号发生器,两兆,运放和3DG6D构成,/////////
现在我用三级管搭个放大器都觉得很难,大环境太浮躁,没人玩这些便宜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这个研究起来很困难,又很少能出产品,只有搞芯片才有机会这么专注研究

就说现在的功放,有多少分立的晶体管功放的电路有某些专用芯片设计得巧妙?

网友:
回复【9楼】ssaweee----- 有多少分立的晶体管功放的电路有某些专用芯片设计得巧妙?
沒辦法的,很多的分立零件的设计著重于成本都要求简化线路(我仍在研究极几乎沒有零件的设计,有时要少一兩个电阻就要设计七八个不同线路),而集成芯片著重于性能(包含功能、溫度、等稳定性)。

网友:
max038 也是dds芯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
就说现在的功放,有多少分立的晶体管功放的电路有某些专用芯片设计得巧妙?

呵呵~,现在称得上“Hi-End”的功放都是分立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max038 也是dds芯片吧?

MAX038是纯正的模拟IC。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max038 也是dds芯片吧?
max038是纯正的模拟ic。
恩,那大概max038是个将要死亡的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停产了。

网友:
上个剪页,很简单的DDS,计数频率75M,输出最大27M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怎么看到很多国外大厂的都是用集成运放?

功率部分当然用不了集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这样的,已经得到了一份固维 10M的信号源的电路图正在分析。

网友:
买了个信号发生器,三角波,方波,正弦波,最大2MHz,是厂家的最低端型号,高级点的型号就频率高的,
说明书还带着原理图,分立元件做的,都是三极管电阻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应该去问下,为什么小学一年级还要学1+1=2,为什么国内的很多行业只能做应用?,为什么MADE IN CHAINA 只能说是中国制造? 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算清楚1+1就 只想用计算器算三角了。基础学科需要我们去用一种对专业的热情与热爱去研究。很多东西并不需要有经济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G:
买了个信号发生器,三角波,方波,正弦波,最大2mhz,是厂家的最低端型号,高级点的型号就频率高的,
说明书还带着原理图,分立元件做的,都是三极管电阻电容。

我拆了一个80年代的信号源,全部是分立元件,也是做到2M,稳定性非常好,我一直用到现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做啊,三角波发生器的核心就是用恒流源对电容充放电,分立元件完全可以做的,不过100hz-10mhz还需是要一定功力的。

我还不奢望 能上10M 能上5M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做的目的是什么呢?100hz的三角波有些难度

我觉得这个是锻炼自己的一个好的方向,这个内容的完成可以给后续的 纯硬件的DIY一些很好的铺垫,就拿三角波来说吧 和方波稍微处理下就是锯齿八了吧  做示波器是不是可以来扫描?  DDS的连续性不好,如果要求的不再是精度 而是连续性,用DDS是不是就限制住了。这个模块作好了之后  直接可以DIY中低频信号源,加个VCF来控制方波就行了,通过电容分段切换即可在各个波段比较的平坦。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做好难度挺大的,日本人做还靠谱。

确实比较有难度  但是我相信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还不奢望 能上10m 能上5m就行了

5M和10M其实没差多少,这玩意一般以10倍频程分档,100Hz - 1kHz - 10kHz - 100kHz - 1MHz - 10MHz,难度基本上是每提升一个10倍频程为一个台阶。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 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研究是一回事,
实际用什么来做是一回事
你那个比喻不贴切
没说你研究这个有什么不可

我来问个问题,如果用阻容做如何保证其温度漂移?

网友:
做过几百Hz-6MHz的飘过。。。

关于温漂:阻容的温漂可以选择低温漂系列的,高精度电阻不少。关键是要解决好三极管的温漂,适当的补偿是必须的,在0-60℃范围内,三极管的Vbe温漂还是很恐怖的~

分立元件也不是一点实用价值也没有。当时做的是一个VCO,但由于要求比较特殊,很难找到成品芯片,通用VCO芯片的性能距离要求又太远,所以当时才考虑使用分立的;其实只要设计好,除了占用面积大和功耗较大外,分立的性能一点也不比集成的差

网友:
频率覆盖范围太大的话,分段还是有必要的,不然稳定性和精度都比较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想弄个vco,1G-2G的,那个范围成品的是有的,但是个人不好买到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适当的补偿是必须的,三极管我准备用多个一起封装的阵列的那种(固维的信号源就是用的这种办法)这种情况下,输入级和中间级适当的采取对称结构,可以抵消一部分飘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频率覆盖范围太大的话,分段还是有必要的,不然稳定性和精度都比较麻烦

恩 分段是必须的,本身也是想 做这个模块来做信号源的,MAX038都是分段的。

楼主:
自己顶起 ,有了一定的突破 正在细致的做单元电路的验证

网友:
有人一起来做vco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指分立元件的吗?我也希望有人来一起做下

网友:
请教楼主用哪种电路?多谐,负阻还是别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下ICL8038的内部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I:

是的分离元件,有电路图但是要设计pcb,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否可以分享看来一起研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I: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452944&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vco&bbs_id=9999

楼主:
波形已经出来  目前只用一般器件验证电路原理,准备制版,换好的器件了

网友(2011-07-01):
顶楼主! 参考已有的芯片内部结构,用分立元件试做,只要设计好,完全可以,其实我看美国电子元器件发展史,他们也是从分立元件一点一点做起来的,如果连分立元件都不熟悉,设计好的芯片是不可能的,中国人不去设计,那中国每年这么多漂漂都要跑国外去了。

网友:
楼主可否交个朋友?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QQ 364298084

网友:
回复 网友J:

说的对,不过模拟电路实在是难。。。

俺比较喜欢采用电流源的那个方案。

不过如果采用运放积分电路,不知现有的运放能否达到这个频率。如果采用分立元件做也或许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参考下ICL8038的内部结构

ICL8038在1984年《电子世界》上反复看过很多次,就是两个压控恒流源和一个电容产生锯齿波

网友:
楼主可否帮忙给参考一个用1N60设计的峰值检测电路,非常的感谢

楼主(2011-08-09):
回复 网友K:

您说的很对   日本人写的那本 模拟电子电路设计 中提过安捷伦早期的信号源的思路   这个才是ICL8038的设计的最初模型

网友:
多有收益,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