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美的空调遥控器时 发射编码时未能成功遥控,求助

楼主(2010-12-22):
大家好:我最近做一个学习型的遥控器,现在主要是学习美的空调的控制。目前解码已经成功了,就剩下发射求证部分了。先说一下大体的思路吧,用16位定时器采集高低电平的时间长度,存储起来之后然后再用16位定时器还原出波形来,我通过示波器对比了一下,发现波形还原的很好。剩下任务就是把波形通过载波发射出去了。38K载波我是用定时器产生的,不是很稳定。发射时,当采集到的电平是0时允许38K载波发射,为1时禁止载波发射。但是我按键按下的时候,发现了在发射开始,有一段时间的载波,现在都没发现这段载波是如何出现的。后边的编码正常。尝试了几次都没成功。清各位前辈帮小弟分析一下原因吧,发射电路如图所示:
三极管用的是8050的 (原文件名:发射电路.jpg)
是不是发射电路参数选择有问题?我在空调前大约1米的地方都不能成功。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吧

楼主:
我用MULTISIM 10.1仿真了一下电路,只是在电路中没找到S8050,就用的2N2222A仿真的,对比了一下,2种三极管参数相差不是很大,基极输入端用的信号发生器产生的方波,方波的幅值在2V时得到的结果是:仿真得到的Ie电流为17.668mA.如果R1改成10欧姆,基极电阻为1K,测得Ie电流为98.363mA。基极电阻改成3.3K,R1还是10欧姆,这时得到的Ie为49mA左右。大家帮忙给看看,这样仿真得到的结果可取吗?17.668mA的电流是不是很小呢?我用手机摄像头拍到的红外二极管的亮度不大,是不是这影响了发射的距离呢?如果要求发射距离在1到2米时,电流应该取多大合适呢?

另外一个问题是,红外发射二极管的发射波长有850纳米的,还有别的一些参数的940的等等。我买的深蓝色的一种,也不知道它的发射波长是多大?这个与发射时的载波频率选择38K有关系吗?
小弟初次涉及,问题是菜鸟级的,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这个,我想问问楼主美的空调那个遥控发出来的编码是不是安照引导码,地址码,地址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这样的顺序去发送的啊,还是有其他的格式啊?
  还有它的引导码是不是由4MS的高电平和4MS的低电平组成的啊?

楼主:
是的,起初是2个4毫秒的电平,然后就是编码了。但是我没有看到底是不是地址码,地址反码,数据码,数据反码,因为空调的编码规则好像与电视的不大一样。而且它的电平长度要长一些。我只是采集它的波形,然后还原出波形来。您做到什么程度了?实现了吗?我的QQ 289937928,方便的话 ,咱俩交流交流。

网友:
拆开看一下芯片就知道了 我做过一款美的的空调扇 他的遥控器是5104编码 头码客户码键码

楼主:
主要是我要做学习型的遥控器,不能只是美的空调的,目前只是拿美的空调的遥控器做实验,然后再改进,所以,看编码的芯片,不能实现目前应用广泛的遥控器吧,空调的遥控器载波应该也是38K吧?

网友(2011-08-05):
空调和电视的遥控器的解码不一样 那岂不是 就不能多用啦?

网友(2013-08-07):
手头没有逻辑分析仪,已经写好程序,红外接收一体管收到的信号和遥控器发射的一样(用声卡示波器看的),估计是载波频率不对,楼主提示一下?

网友:
4.5毫秒低电平,4.5毫秒高电平,引导码结束,然后是八位数据+该数据反码,如此共发送三个八位数据及其反码,经过5.5毫秒高电平后,把上面的过程重复一遍然后就结束了,我认为低电平就是载波发射,就是无法得知载波频率

网友:
呵呵,才做了个一模一样的东西

网友:
现在我也在做这样一个东西,用Atmega328p做的,用IRremote库进行解码,同一个按键得到的码每次都不一样,还有什么解码方式能得到准确的遥控代码。求大神帮助

网友:
我的qq 1507879471

网友(2014-05-09):
我在做空调遥控!也是美的的!求教一下如何解他的码!!!!!!!

网友:
看了你好多的帖子!所以想请教下空调遥控器的解码和发码!因为手头没有美的空调的遥控器资料,所以不知道怎样去判断我收到的数据是不是对的!!
目前已学会了对单片机开发板携带的那种小遥控器的解码!芯片是HS6222!!!!
希望可以给个思路!!!

网友:
发射管电阻太大了,我经常搞几欧的,到现在都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有些公司的遥控码是会变动的.尤其是日本鬼子的遥控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