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传感器,安装在智能小车什么位置

楼主(2010-12-22):
ENC-03传感器,安装在智能小车什么位置,是安装在电机轴上,还是安装在小车的任何地方都行吗?我看它是不是必须立着放的呀?

网友:
问下,ENC加VCC时,output引脚电压是多少?我的只有1.30V。

网友:
1.3V正常

网友:
陀螺仪敏感轴与被检测的旋转运动轴保持平行就可以

网友:
3 楼正解。

网友(2011-01-22):
ENC-03 如果外接 10倍放大电路(官方参考电路图),输出电压1.35V很准的。

网友(2011-11-26):
应该是1.35v左右。。

网友:
ENC-03MB的Verf脚应该接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Vref 接1.35V 电压

网友(2012-09-12):
位置應該沒有太大的考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