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 MAX3085的功耗多少?为何我的发送的时候 MAX3085有30个mA呢?

楼主(2010-12-22):
(无正文)

网友:
终端电阻太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终端电阻太小

120欧 啊?

网友:
这个电流还是比较正常的吧,我用的sn65lbc184静态也有十几毫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流还是比较正常的吧,我用的sn65lbc184静态也有十几毫安的。

不是啊,接受的时候10ma以内,发送的时候一下子窜到30多mA

网友(2017-02-22):
SZLCSC reported this chip is at the end of it life. Is it true?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87546.html

网友:
我用了LCSC的国产货,发送没有那么大电流。而且比较皮实,给端口加了24V电压居然没有坏,可能是有上拉电阻的原因,板子上的STC15W408坏掉了。

网友:
》我用了LCSC的国产货
LCSC reported the AI485 are not made by the vendor any 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