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该怎么接?单独接可以驱动,一起就都不行

楼主(2010-12-22):
请教个问题?
做超声波避障,arduino平台。
两片l293d驱动四个马达,马达电源用外接的6节AA电池
一片超声波模块,用的555加解码芯片
28BYJ-48 5V步进电机,五线四相
-------------
上面的模块都是直接连接到IO口,结果同时只能接马达和超声波
步进电机接上去,就都不能用
是单片机驱动力不够还是其它原因?
怎么改才能同时驱动?

可以的话希望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步进电机要用单独的电源吧?

楼主:
只接控制线也一样。。。

网友:
楼主,这个28BYJ-48应该怎么驱动?我从网上买了驱动不起来,不知道那电机本身是否就有问题。

楼主:
有三种驱动方式,单拍,双拍,半拍
单拍就是每次接通一线
双拍每次接通两线
半拍则是一线和两线轮流

接通的顺序一般按它排线的顺序就可以

网友:
用手工可以测试吗,我现在用的uln2003,用的8拍方式驱动不起来。

楼主:
手工可以测。电源线接电源正极,电源负极轮流接触四根控制线。
顺序正确的话会往同一方向转,每次一个步进角。
转的角度比较小,可以在转轴上贴个胶布方便观察。
驱动程序你可以先试试四拍的,比较好弄
每一拍的延时时间也要足

网友:
是按照图上这种接法接吗?

楼主:
红接正,其它的因为顺序是排好的没注意颜色(现在没在手边)
你贴的是八拍的相序

网友:
示波器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
是的,我拿过来手册上就是八拍,不知道四拍的怎么接,也就没驱动起来。比较郁闷。

楼主:
四拍接线是一样的接法,只是发送的信号不一样
每四个脉冲为一个周期

网友(2011-02-07):
回楼主问题,读单片机datasheet看看“电气特性”。下面的是atmega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