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45度,有没有液晶能扛住?低温好像是液晶心头永远的痛!

楼主(2010-12-22):
想在设备面板上加个液晶,1602液晶或者其他的点阵液晶
但是要全国通用的话,必须过零下45度存储这一关,不知道大侠们产品上用的液晶显示是什么啊?能全国适用的。

网友:
加个温度传感器,液晶下面再加个加热装置。

楼主:
呵呵。不要求露天工作哈,只是要求不工作的时候能够不被冻坏了。

68000?68013?你在做USB接口呀?

网友:
楼上的,你没听过mc68000吗?
我什么都做,51,avr,68000,ARM,CPLD,上位机,usb,还有啥呢......我想想哈......太多了,想不起来了

网友:
零下40度?老实用数码管吧

网友:
不得行哦,温度太低了!!

网友:
老实OLED吧~可以跟

网友:
能买到的也就-40储存温度最低了,更低的估计就是给钱也未必能买到.

另外LZ所说的STN工艺比较老-30就了不起了,TFT -40储存温度产品还是比较还买的.

-45估计也有,我们可以定做,不过是TFT

网友:
恐怕就是美国_军方都没法实现你的要求呢,使用基于LED的产品吧。

网友:
OLED除了这个你没得选择,OLED现在也很便宜你去淘宝搜下一大堆!比1602便宜多了,一片才几块钱,128×32的效果比1602要好很多,自发光!

网友:
貌似也有能做到的,http://www.dkelcd.com/service.asp?language=cn
我这上面网站看到的 你联系联系问问他们

LCD使用的温度范围?

按照客户使用条件确定:

  LCD一般分为
  常温(0~+50℃);
  亚宽温(-10~+60℃);
  宽温-20~+70℃);
  超宽温(-30~+80℃)。
  目前技术可以达到-45℃~+80℃的使用温度范围,但在高温段和低温段显示质量与常温情况下相比会有一定差别,长期使用也会影响寿命。

--------------------------------------------------------------------------------

还有一种是电加热 不管外面多冷 里面加热就是了

加油机貌似北方也有用液晶的 拆开看看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to xixiangfeng 喜相逢:
头像太帅了!帅呆了!!!!膜拜一下!

网友:
带加热的,160X160点阵的,有的是。1602的没有,需要定制。

网友:
零下45度存储

网友:
高温和低温都是液晶的痛。

还是按4楼的来吧,用数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OLED白菜价了?我买的2.7" 160RMB,尺寸越大,价格越高!
OLED低温可以做到-40度,还有一种屏,是真空发光二极管的那种,,温度更低,价格更贵!

网友:
加保温层,加加热器

嫦娥等卫星不都是内部带有加热装置

楼主:
-45只是存储,别冻坏了就是了,工作时的温度还是要远远高于这个温度哈。我还是很想用LED,但是老板说不美观......

网友:
存储温度-45应该可以!

网友:
后面平贴一个PTC不就好了。反正不是手持设备。

网友:
VFD 行不行?

网友:
手持机用OLED,台式用LED。OLED测试过零下35度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