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烧bootloader出错

楼主(2010-12-23):
j-link烧bootloader出错

用 J-Flash ARM V4.14c,用j-link自带的“s3c2440.jflash”,在点连接时,出错了,出错提示如下:
Connecting ...
- Connecting via USB to J-Link device 0
- J-Link firmware: V1.20 (J-Link ARM V8 compiled Aug 18 2009 09:06:07)
- Using adaptive clocking instead of fixed JTAG speed
- Initializing CPU core (Init sequence) ...
    - Initialized successfully
- Using adaptive clocking instead of fixed JTAG speed
- J-Link found 1 JTAG device. Core ID: 0x0032409D (ARM9)
- ERROR: Product Id error. Expected 0x225B, found: 0xFFFF
- ERROR: Failed to connect

不知道那里设置不对,看 J-Flash 的project settings -> production 设置那里好像没有 product id 这个设置项,找了另外几个地方也没看到这个设置项,请教下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对了,板子是一块先控的2440开发板,可能是从YC2440转过来的

网友:
有的,在flash选项卡里有啊,要把那个Automatically detect flash memory去掉勾,就能显示出选项了

楼主:
看到了,谢谢大侠啊!

在公司,回去再试

不过看提示,它找到的是0xFFFF,这个设备在里面找不到啊?

楼主:
nandflash 是 K9F1208UOC,在J-Flash ARM V4.14c的项目设置那里那里没有找到这块芯片,请教应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