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源有干扰,有波形图!请有经验的兄弟帮忙分析!

楼主(2010-12-23):
国外的电调电源波形 (原文件名:IMG_4080.jpg)

我做的电调+国外电调的驱动+2个50V470uF电容 (原文件名:照片 004.jpg)

时间加长 (原文件名:照片 003.jpg)

我做的电调+国外电调的驱动+1个50V470uF电容 (原文件名:照片 005.jpg)

我做的电调 (原文件名:照片 001.jpg)

时间加长 (原文件名:照片 002.jpg)

楼主:
第一个通道是电源,第二个通道是下桥MOS的驱动
因为PWM是单片机硬件产生,因而应该不是程序问题。器件都是通用器件,因而也不是器件问题。图2、3、4可以说明电容大小有影响。但在我自己做的电调上加滤波无法消除,说明不是决定性问题。我怀疑是PCB没有布好,我试着加粗电源线,并104滤波电容无明显改善。在上升沿和下降沿也有微小抖动,但出现自激是下降沿延时了一段时间!
请教,有无方向,应该改哪里?

楼主:
下午改了电容试一下!波形如下:

电容为2个220uF25V (原文件名:照片 006.jpg)

电容为2个470uF50V (原文件名:照片 008.jpg)
好像电容越大,拉低的幅值越小,自激越大!电容越小,拉低的幅值越大,自激越小!

楼主:
国外的电调加什么电容都无自激,反冲的幅值会加大但不会自激!
我的电调加上两个35V220uF的电容,自激幅值比25V220uF幅值大,怎么跟耐压还有关系?

网友:
不知你的电路。
应该是电路和程序配合,或电路本身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上电路看看吧,电调我不熟悉。没看到电路,加上我不熟悉,有错别笑我。

个人经验,Over-ride的问题跟电路关系很大。如果电路中加了电感的话,一定查查电感。办法是只挂反馈不接负载或者接一个吃电不厉害的负载,然后测量输出波形。不知道你电路里面有没有电感,如果有,试验过换电感没有。
通道2测的哪里?应该是电容太大了吧?没图没真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