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51模拟SPI通信是否能暂停的问题

楼主(2010-12-23):
51模拟SPI接口与外设通信

时序如下,如果在通信了一半的时候,时钟信号取消置0,片选信号置1,数据信号保持不变,再过一定的时间回来
再恢复片选信号、恢复时钟信号,这时,能否继续上次发送了一半的数据继续发送下去??

如不能,那是否因为是片选信号在选中与不选中切换时,有清除上送发送完的数据的作用??
如是因为以上假设,那么,是否暂停时,片选信号保持不变,数据信号不变,只需要暂停时钟信号即可实现以上发送暂停??

网友:
我也留个记号

网友(2012-10-26):
budonga ,真的不懂

网友:
这就要看您的 SPI 所驱动的 Slave 的装置能否接受您暂停传送 SPI 的动作了,依楼主的所述连选片都设置为 1 的话,估计应该是无效的资料送收吧?!

网友:
当片选无效时
就是再有数据信号也没用的

网友:
这个应该和你驱动的芯片有关,我接触到的一些芯片就不行,一旦某条口线拉高时间过长,就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