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板子里需要同时用到7V和5V的电压,请问如何将7V直流电降到5V?

楼主(2010-12-23):
正在做一个电梯的显示部分,七段数码LED低于6V不亮,单片机高于5V会坏。以前串过四个二极管,但很不专业,想问问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有没有现成的可以降2V的稳压器件?

网友:
7805就可以啊

网友:
七段数码LED低于6V不亮?
调整数码管的限流电阻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是那种大的数码管,启动电压就要6V了,而且很暗。

网友:
哪上到8V 在用7805 要不就用317

网友:
7V降5V,随便一个LDO就可以。

1086,1117都可以,低压差的。

网友:
简单的话就用1117  1085  1086    还可以用mc34063  ncp306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它是那种大的数码管,启动电压就要6v了,而且很暗。

哦,7805的Dropout voltage 典型值为2, 用7V的话没有留余量。

网友:
搞电梯的居然不会用LDO?靠,这电梯还有谁敢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暂时不是给人坐的,给物品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谢谢了,要的就是这个答案,就LD0了。

网友(2014-04-15):
不要用7805,用LDO。
或者串3个二极管

网友:
自己可以好好考虑下哦

网友:
能不能用电阻分压

网友:
大神,好眼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