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4.12 watch 变量实时显示 是否可以通过Command命令窗口打开?我的MDK突然不能实

楼主(2010-12-23):
MDK4.12    watch 变量实时显示 是否可以通过Command命令窗口打开?我的MDK突然不能实时观测变量了......只能断点停下来才能看!

楼主:
以前都是可以实时看到的....后来运行某个项目....就观察不到了 重装软件也是看不到.....

网友(2011-03-13):
回复 网友A:

我也感觉这个watch窗口存在有时有时的现象,
搞不清什么原因,
找不到规则资料。

楼主:
不知道 是哪里的配置问题,以前可以实时动态观察 很是方便 现在没有了 感觉怪怪的

网友:
我一直用MDK,没有发现WATCH变量可以实时改变显示,都是程序运行停下来,变量才会改变显示的。

网友:
知道的人说说。

网友B(2011-05-23):
在VIEW菜单下面有一个选项较periodic window update,开上就可以啦,我也折腾了半天,才发现呢!!!疯了要!

网友(2013-04-07):
引用 网友B:
在VIEW菜单下面有一个选项较periodic window update,开上就可以啦,我也折腾了半天,才发现呢!!!疯了要 ...

楼上正解

网友(2013-10-23):
帮了大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VIEW菜单下面有一个选项较periodic window update,开上就可以啦,我也折腾了半天,才发现呢!!!疯了要 ...

正解!多谢!

网友(2014-02-12):
我以前也觉得相对MDK来说,IAR才能实时变量显示,会变成红色,很醒目
转到MDK,就只能停下来才能看到变量的改变,
原来需要设置也可以,真是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VIEW菜单下面有一个选项较periodic window update,开上就可以啦,我也折腾了半天,才发现呢!!!疯了要 ...

非常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VIEW菜单下面有一个选项较periodic window update,开上就可以啦,我也折腾了半天,才发现呢!!!疯了要 ...

说得是呢!! 我也纠结很多年了,今天终于解决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