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 Meyer -高效电解水制造氢气的技术,气量6升/分钟。附电路图和原理。

楼主(2010-12-23):
这是另一个原理图,电路部分也参考这个:

网友:
下班了,还可以去卖氢气球。

网友:
就这么简单我们休息卖气球去,氢气可危险哦

网友:
要是爆炸了就不好玩了.....

网友:
原理图里那个变压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
产生的氧气呢?氢氧混合后就危险了!

网友:
可以做饭吗?

网友:
不行啊,产生的气体都混在一起了!

工作电流也很大啊。

网友:
可以制备炸_弹了

网友:
这哥们放仪器的柜子很不错,能拍个柜子的照片么?想仿制1个

网友:
中学的时候电解水实验是用的铂电极。
这几个大金属棍是铂的吗,如果是铂棍那可值钱了。

网友:
产生的是混合气体,相当的危险,看过大氢气球爆炸的绝对不敢玩这个,直径1米的氢气球房子屋子里面爆炸,足以把所有的窗户全部轰掉。

网友A:
这东西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气?

网友:
看上去挺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气?
从能量守衡应该可以算出来。

网友:
拆迁办专用大杀器!

网友:
那个变压器是不是产生反向电压的,以便去极化?

网友:
好玩啊。
弄个氢气弹玩玩哈!

网友:
这东西爆炸后决对不留残留物。自制ZD利器

网友:
下班后可以搞搞第三产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学的时候电解水实验是用的铂电极。
这几个大金属棍是铂的吗,如果是铂棍那可值钱了。

这个是用不锈钢做的电极。

网友:
鬼佬电解水当做新能源汽车。强

网友:
混合气体 比较危险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个变压器是不是产生反向电压的,以便去极化?

这一点值得讨论

网友:
这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要做这个项目,雕刻机就有很大的用武之地了。
http://zpe.pcse.us/HHO/WaterCarPlans/WaterCarPlan06--StanMeyer/

水氧焊机(氢氧焊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E5MTUxMTc2.html

网友:
氧气都哪去了。

网友:
搞错了吧?

这个是水燃料电池发生器,不是单纯的氢气发生器。
它产生的气体是混合的。

wikipedia 上有介绍的。专利!

这个专利涉嫌欺诈。。。。。。违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搞错了吧?
这个是水燃料电池发生器,不是单纯的氢气发生器。
它产生的气体是混合的。
wikipedia 上有介绍的。专利!
这个专利涉嫌欺诈。。。。。。违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

花生兄可否详细介绍下,或者提供一些资料

网友:
这个东东貌似专利还没有申请下来,发明者就挂了。。丫确实是在欺诈,发明者和永动机扯上关系,就tmd成脏人了,谁信呢?
这个贴可以被移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搞错了吧?
这个是水燃料电池发生器,不是单纯的氢气发生器。
它产生的气体是混合的。
wikipedia 上有介绍的。专利!
这个专利涉嫌欺诈。。。。。。违反了热力学第一定律。。。
花生兄可否详细介绍下,或者提供一些资料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anley_Meyer%27s_water_fuel_cell

翻译软件伺候
只是个电解装置,效率很低,
~~~~~~~~~~~~~
而且发明者还是个神棍,信他的基本是阴谋论者

网友:
拿打火机点过充电中的电瓶出气口混合气体的飘过,,,,,,威力很巨大!!!

网友:
楼上真猛

中学做实验的时候

玩过

现在家里水电都改造过

基本不走字了

要是把这个水电结合~~~~

煤气都有的耍了~~~~~

不过太危险了~~~~

网友:
如果真的每分钟6升氢氧混合气体,而且是1:2的比例,只要它的电路有一点点火星,就麻烦了,基本上相当于一个自杀性装置了,记得以前中学时候拿直流电源电解食盐水的时候都都得非常小心。。。

网友:
氢氧键结合最难分解了,你还能6L/分钟,这是不可能的.没有科学依据.

如此间单,能源短缺的问题就解决了.

早点睡吧.

网友F(2011-01-27):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气?
从能量守衡应该可以算出来。

虽然确实能量守恒,但是用能量守恒还真不好算。

2个H+被还原成1个H2需要2个电子。
标准状态下,气体的摩尔常数是22.4L/mol
每个mol含有阿伏加德罗常数(约6.02×10^23)个H2分子。
1安培就是1库伦每秒。
1库伦大约含有6.25×10^18个电子。
因此,根据电流可以轻易算出产生气体的速度。
经计算得:0℃、101325帕斯卡大气压下,即标准状态下,每1升H2的产生需要8600库伦的电量。
这意味着,楼主所说的6升/分钟,即1升/10秒需要860安培的电源才行。
好吧,考虑到氢氧混合,体积乘以1.5倍。860/1.5=573.3安培
考虑一般室温是25℃。那么根据热力学方程PV=nRT修正之后结果为:573.3*(273/298)=525安培。

这一切还没考虑到效率。
我从图片中无论如何不相信楼主有一个525安培的电源,因此,我认为楼主在胡说八道。

PS:我看到图中才只有1.9A电流。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气?
从能量守衡应该可以算出来。

我想这个和能量守恒无关。有点用错公式了。比如分离出1KG的浓缩铀所用的能量和分离出的浓缩铀生产的能量是不一致的。
说的不对别介意哦  大毛叔叔 O(∩_∩)O~

网友:
回复 网友I:
拿打火机点过充电中的电瓶出气口混合气体的飘过,,,,,,威力很巨大!!!

大哥 你猛!!

网友:
60W,可以呀。

网友:
我小时候,在家里把火叉放在火里烧得通红,然后放到水里激,后来知道这叫淬火;

想知道电是怎么放出来的,把干电池拆开,里面是一堆黑糊,还有一根碳棒、金属帽和外壳。后来知道,这叫化学反应;

把干电池通上电,接两枚铁钉,放在水里,冒出很多气泡,后来知道,这叫分解;

在水里放除虫用的硫酸铜,再通电,铁钉变得金黄色,好漂亮,把玩了一会,竟发现可以取下来。当然,这叫电镀。竟然能做出如此薄、如此光滑的铜管,这个工艺现在还没有用上。有心的朋友,可以试一试自己做铜管。

读初中时,把家里崭新的蝴蝶牌收音器给拆了。把刚买的手表也拆了。成了一堆零件。那是我最早拥有电子与机械零件的时候。

读高中时,买了很多的工具。自行车、缝纫机都是自己修了。

大学毕业后,黑白电视机、彩电、洗衣机、热水器等等,都是自己修了。

再后来,给工厂修进口全自动流水线设备。

现在,还干上了专业设计开发。

总之,无论是专业开发还是拆,只有二个字——好玩。不同的是,成大后的玩,能带来越来越多的收入。

楼上玩得比我小时候专业多了,有没有可能产业化?

网友(2011-03-22):
这个 有开发价值

网友(2012-08-10):
设备做的挺漂亮。

网友:
呵呵,这里也有永动机!

网友:
想看在上面点火的视屏

网友:
有办法可以让产生的氢气和氧气在电解过程中分离获得:
因为在溶液中H+ 是游向阴极的,而O-是游向阳极的;
在阴极和阳极各罩一个顶部留有出气孔的耐压罩(底部溶液要相通);
很简单不是!
当然附加的压力保险装置是必须的。
以前在工厂见过这种原理的水焊机,拆开修过,那个工作电流不是一般的大,几十A,里面配置了三块大功率电源,杠杠的呀。

DIY时注意安全!不建议没条件的个人diy!!!

网友:
高压分解纯净水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气?

电子不是单向得到的,2个水分子,电子本来就是平衡的,不需要外加电子等。2个水分子 ==4个氢气分子 + 1 个氧气分子  看看 电子本来就是平衡的,无需外加电子。

网友:
回复楼 错了,应该是42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子不是单向得到的,2个水分子,电子本来就是平衡的,不需要外加电子等。2个水分子 ==4个氢气分子 + 1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A:
这东西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气?

当年物理化学都是我的强项。
你可计算一小时6升氢气,可处一小时就是360升。
360升氢气完全燃烧成水放出的热量就是一小时消耗电能的能量。w=uit。从电压则可算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J:
电子不是单向得到的,2个水分子,电子本来就是平衡的,不需要外加电子等。2个水分子 ==4个氢气分子 + 1  ...

我当然知道水的电子是平衡的,请仔细看我在42楼的计算,高中合格毕业即可看懂。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我当然知道水的电子是平衡的,请仔细看我在42楼的计算,高中合格毕业即可看懂。 ...

6L的混合气 氢气4L
1mol氢气燃烧时约放热286kJ(标况下) ==22.4L
所以4L的氢气 焦耳 为 286 x (4 / 22.4) ==51.07 kj ==51070 w.s
如果 安你说的  电流应该为525A的话
则 这是电源的输出功率为 P=12.2V  x  525 A = 6405w(电压读书 ,楼主图片有)
则 一分钟的能量 w=p x t = 6405w x 60s=384300 w.s==384.3kj
效率没考虑 你看到能量区别了吗?? 你算的也是不考虑效率 怎么折算
回能量,你的比实际氢气能量大这么多呢?约7.5倍

另外 楼主的数据 是有质疑的,按这电流算的话,电能量小于氢气能量

网友F:
引用 网友J:
6L的混合气 氢气4L
1mol氢气燃烧时约放热286kJ(标况下) ==22.4L
所以4L的氢气 焦耳 为 286 x (4 / 22.4 ...

这位朋友,通过我的计算过程可以看出,我从没提到电压。因为电压关系到速度,而无关效率
因此, P=12.2V  x  525 A = 6405w中的12.2V是你自己胡乱加进去的。楼主位的信息完全是伪科学,所以你就不要把其中的一部分数据引用到正常的计算中了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这位朋友,通过我的计算过程可以看出,我从没提到电压。因为电压关系到速度,而无关效率。
因此, P=12.2 ...

我这里能够15mV的电压 而产生的电流为120A 这你信吗?
超导体 里面电流非常大,但是含的能量很小。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决定电流能量的是电压 即电子势能。
降压变压器的原理就是 初级可以100万伏特,次级的电压为10KV
初级的电子 1个电子 交换 次级 100个电子。这是因为初级电子 站的位置更高,势能更大(不考虑正负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高压输电的问题。

现在转向我们这里的问题:
你算525A 的依据就是6L 每分钟的气体 算出来的。
我这里想说,你算的电流毫无依据,自己算的也是伪科学的。
我可以用超高电压 而只需要小电流 比如楼主的1.9A 可以做到 6L每分钟的气体产生。
只有电流 而没电压就是扯淡。
我现在提供一个3500V的初级电压 初级电流为1.9A 变比为1:525
则次级电压为12.2V 525A

网友:
楼主是怎样分离析出的氢气和氧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能够15mV的电压 而产生的电流为120A 这你信吗?
超导体 里面电流非常大,但是含的能量很小。
这里 ...

我先备份一下你这段话:
“我这里能够15mV的电压 而产生的电流为120A 这你信吗?
超导体 里面电流非常大,但是含的能量很小。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决定电流能量的是电压 即电子势能。
降压变压器的原理就是 初级可以100万伏特,次级的电压为10KV
初级的电子 1个电子 交换 次级 100个电子。这是因为初级电子 站的位置更高,势能更大(不考虑正负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高压输电的问题。

现在转向我们这里的问题:
你算525A 的依据就是6L 每分钟的气体 算出来的。
我这里想说,你算的电流毫无依据,自己算的也是伪科学的。
我可以用超高电压 而只需要小电流 比如楼主的1.9A 可以做到 6L每分钟的气体产生。
只有电流 而没电压就是扯淡。
我现在提供一个3500V的初级电压 初级电流为1.9A 变比为1:525
则次级电压为12.2V 525A”

我的解释很简单:你的水平不如一个合格的高中毕业生。
与你的讨论到此为止,我不再回复。

网友:
问题讨论嘛,何必呢??何必呢??你这人很像一种人。
这人常说,网上一大堆自己查,正常人都知道这道理。
第二:意见不和 就逆耳 。高中不合格,我高考还得了校应届探花嘞。

问题探讨,首先我本来就很质疑楼主的数据问题(当然自己没有实际实验验证),但你解释的也有问题,我提出质疑。
自己算的电流连电压都不考虑,就说电压和速率有关系。那自己按6L每分钟来算,你速率个屁啊。

网友:
按我说的能量守恒来算不会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6L的混合气 氢气4L
1mol氢气燃烧时约放热286kJ(标况下) ==22.4L
所以4L的氢气 焦耳 为 286 x (4 / 22.4 ...

电解水只需要1.23V电压,只要电压达到1.23V,决定产气量的只有电流。
但是纯净水电阻很大,除非极板面积超级大,否则1.23V电压难以形成大的电流,所以很多人会提升电压来增大电流。
实际上超出1.23V的电压是做无用功的,因此靠提升电压来提高电流确实会增加产气量,但整体效率却是在下降的。

网友:
看到这个突然想起我们初三的化学老师,在讲到氢气和氧气反应生成水的那个节的时候,撒话都没说,直接从讲台下面拿出一个打点滴的葡萄糖瓶子,用毛巾包住打开瓶盖,瓶口慢慢接近酒精灯火焰,我们都还在纳闷老师这是在干撒时,只看到伴随“Boom……”的一声火焰从瓶口喷出,愣是把坐在教室第一排的我下个半死……怀念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我这里能够15mV的电压 而产生的电流为120A 这你信吗?
超导体 里面电流非常大,但是含的能量很小。
这里 ...

不 要忘记了电流流过水的时候有欧姆定律起作用啊---发热!
效率很低的,因为水的电阻很大。。。
水又不是超导体,你以为给点电压就能产生足够的电流啊!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不 要忘记了电流流过水的时候有欧姆定律起作用啊---发热!
效率很低的,因为水的电阻很大。。。
水又不是 ...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只是对Sullivan解释表示怀疑。
具体算的过程 在59楼。也就是制作出来的氢气的能量
比电能消耗的还多。
我解释 就是单纯电流来说的话,电流不具备什么能量。
所以 Sullivan 单纯以电流来算 我认为是不对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对这个不是很了解,我只是对Sullivan解释表示怀疑。
具体算的过程 在59楼。也就是制作出来的氢气的能量

他以电流来算的是理论产气量,驳的是楼主声称只用1A多电流达到6L/min产气量的说法。
输入的电能量比产出的氢气能量大,不正是符合能量守恒定律吗?

网友L:
有谁试过吗?google了一下,好像国外关于这个技术的网站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谁试过吗?google了一下,好像国外关于这个技术的网站很多

正在试,过段时间会开源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他以电流来算的是理论产气量,驳的是楼主声称只用1A多电流达到6L/min产气量的说法。
输入的电能量比产出 ...

看样子电解水效率很低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看样子电解水效率很低啊

效率是很低啊,所以6L/min这个指标才会这么吸引大家的眼球,结果进来一看才几十瓦的家伙……

网友(2016-05-04):
mark    LZ没有后续进展了么?

网友:
装置放在汽车内,不停制氢。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一度电能产生多少氢气?

单从能量角度,一度电是3600kj,每克氢气氧化成水放热143kJ(无论是烧还是电化学),于是一度电把水变成产生氢气25g(不考虑效率,温度变化之类的因素,单从能量上来讲),标况下283L。
-------------
常量取错了,改正之

网友M:
引用 网友G:
单从能量角度,一度电是3600j,每克氢气烧成水放热14.3*10^4J,于是一度电把水变成产生氢气25mg(不考虑效 ...

好办法,好简洁!
不过少了一个数量级,一度电是3.6*10^6j,氢气热值        1.4*10^8 J/kg,一度电应该是25g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办法,好简洁!
不过少了一个数量级,一度电是3.6*10^6j,氢气热值        1.4*10^8 J/kg,一度电应该是25g氢气 ...

好像你算得对呢。
我查度娘给了错误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K:
效率是很低啊,所以6L/min这个指标才会这么吸引大家的眼球,结果进来一看才几十瓦的家伙…… ...

看这论文,工业上都是加碱,再加膜分离,然后加压呢,效率75-85%,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