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触摸按钮请教

楼主(2010-12-23):
请教该触摸按钮的原理
如图,金属按键通过电路接到单片机,用手触摸该按钮能检测出插头零线火线插入电源插座的顺序,(把插头插入电源,用手按一下,LED灯会亮,但吧插头拔出反插,用手触摸按键,LED灯就不会亮。它是通过什么检测出来接零线火线的顺序的
?不知道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1-02-19):
不好意思,图有点错误。图中的直流接地与L 或N相连接。
但是,具体的原理还请高手指教、 如何检测的零火线反插

网友:
我的猜测:
如果DC GND与N相连,那么,人触摸时因为人站在地上,所以相对于把金属按钮与大地连接,而大地与N相连,而N又连到了DC GND,所以就能够让它触发。而如果插反了,就变成了L与DC GND连接,而L不与大地相连(要是相连就完蛋了!),所以不会触发。

这是我的想法,但是貌似还是有点不明白……如果L与DC GND连接,那么此时触摸金属钮不是很危险吗?
还望高人指点啊……

楼主:
触摸按钮后面那个电阻很大。即是接火线,通过人体的电流会很小。

我说的有点不明白,情况是这样:假设零线与DC的GND连接。当gnd与火线相连是,用手触摸,灯就会亮,但是gnd与零线相接不亮。

那么请问接零线、火线时用手触摸金属按钮时,PA2/ADC2端口分别是一个什么样的波形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