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win7系统主板方案

楼主(2010-12-23):
公司需要开发一款类似平板电脑的产品,要求是win7系统,主频,内存什么的主流配置就行。
外设也不需要很强大,只要基本的uart,usb,wifi,蓝牙就可以, 不需要高清视频解码什么的。
现在需要找一家提供方案,提供主板的合作商
求助万能的ourdev,有没有好的推荐啊,谢谢

网友:
平板用win7??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有如何,平板不能用win7?当然win7是不如android精简,更适合平板电脑。
别一上来就用反问句,最烦你这种人了,好像除了你别人都不知道用android更好似的。
选型还得考虑和原先的系统,软件兼容吧,别轻飘飘的一句话貌似很懂似的。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真是忍不住多说了几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平板用win7??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有说用android?
根本还没想到,你就来忍不住多说几句了
你这种人我见多了,真是忍不住说几句

android和win7都不是为平板设计的,很不适合
用win7也要考虑实用性吧,难道在这个平板上用photoshop?电池使用时间能有多长。说实话现在除了ipad大部分平板都很不成熟,特别是某些国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说过用在上面跑photoshop?你知道我是用电池?笑话,你都不知道我干嘛用,哪这么多适合不适合。
用什么我们当然讨论过,现在就定下是win7了,至于为什么我没必要教导你吧。

现在是请教专业做主板方案的公司,有没有推荐的方案,可以提供的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发一款类似平板电脑的产品”

我说用win7后面打两个问号,有什么值得激动的,听不听关我什么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算了算了,我发现一来一去唯一的好处就是多涨了几点积分
一看就是个毕业不超过三年的人,懒得跟你计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