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这种热电偶的吗?帮忙看下

楼主(2010-12-23):
K型,探头+二脚,,,,但这二脚和探头却又是焊在了一起,实在搞不懂什么意思,信号还分为A+,A-,量了下都连在一起了呀,还有细看探头那边,也是焊在一起的....更看不懂的是它的电路,我抄了下
如图

看的我更蒙了!!

网友:
热电耦就是两种不同的材料焊接在一起,在不同的温度时产生的电荷移动不同,产生的电动势.

这里是用的AD测量出电压值,再根据温度表转换成温度值的做法!

网友:
热电偶用量电阻方式量因该不行,他是利用两种金属通电时的电位差来做温度量测,请自行去找原理,这个电路看起来问题很大,不知道你哪里抄的。
1.用电位差做量测,电压源在哪。
2.假如用P10做供电,热电偶因该不能当作电阻用,温度变化对他阻抗变化不大,可以侦测的到吗?(用微阻计量)
3.以2010最低1.5V做Reference电压时,我想最多精度可能到35度,甚至更差,假如不会跳动。

网友:
我看到的一些热偶都是熔在一起的。。。好像还没有经过放大就取AD啊?

楼主:
要差分吗??
我也是看不懂这个电路,无线测温,测量范围不大,最高60度吧,,,,今天东西买回来了 k型 TP-01,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41 µV/°C 因该没放大无法有效侦测,除非AD精度非常高。
另外热电偶都是两种金属融在一起的。
建议用晶片比较方便,也有冷端补偿。
AD595
AD597
AD8495
MAX6674-5

网友:
这个但片机,可能内部的放大倍数比较大的,所以可以直接用来AD.

网友:
胜利的表就是用这个测温的,前几天才用过,一模一样

网友:
我用好久,都不知道内部有放大电路的说。

网友:
你确定是2012不是2003/2013?

如果是2012的话,10位AD,1.2V的基准,分辨率才1mV左右。

如果是2013的话,16位AD,1.2V基准,片内32倍增益的话,理论分辨率为0.6uV左右....

另:我怀疑你连电阻的阻值也抄错了。

这个电路没有断耦判别能力,可以加非常弱的AD上下拉,把断耦时电压差拉到100~200mV。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确定是2012不是2003/2013?

如果是2012的话,10位AD,1.2V的基准,分辨率才1mV左右。

如果是2013的话,16位AD,1.2V基准,片内32倍增益的话,理论分辨率为0.6uV左右....

--------------------------------------------------------------------------------

另:我怀疑你连电阻的阻值也抄错了。

这个电路没有断耦判别能力,可以加非常弱的AD上下拉,把断耦时电压差拉到100~200mV。

----------------------------------------------

刚测了下,随温度升高,两端有mV级的电压变化,,,,,阻值应该不会抄错,都是贴片的,上面有标识,单片机我就不知道到底是2012还是2013,,打磨了,只知道是这二种之一,,,,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怎么没加运放都能检测到这么小的变化,,不过我真不知道2013内部有32倍增益,汗!!再看看手册去。

另外这个不用断偶保护,不存在熔断,测量温度范围很小,60度以内,超过后就要产生报警,一定要人去处理的,用来监测电力设备上变压器的温度,一般是放在空调房里估计

不过这个电路还是不太明白,它用了二路AD用来做差分,430可以同时转换?
这个10K电阻用来干嘛,,还有270和100K,分压?对100K来就这270就可忽略不计了

明天再核对一下电路,应该不会错,就那么三五个器件,是一个无线测温,用3.3V电池供电的

网友:
2012因该最低Voltage Reference标准是1.5V吧。
2013才是1.2,外部1.25。
假如内部增益为32,实际放大28.35*41uV=1.16235mV
1.2/65536=0.018310546875mV
1.16235mV/0.018310546875mV=63.48;AD数值63.48为1度 增益最大时66为1度

不过这电路我不管怎看,都没看出他到底是如何侦测电压,没看到电流源。
希望有人可以出来解答一下。

另外,假如未加入冷端补偿,可能量出数值会差个几十度的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谁说没有冷端补偿的?
内部有测温的通道

另外,用热电偶测60度,基本上属于“乱用”。一般三四百度以下用铂电阻,500度以上才用热电偶。

当然,如果不要求精度的话( -5度内),从简单、廉价的角度来说,还是可以的。

还有,断偶电路也可以加,也就是6个电阻的事,毕竟可能接触不良之类的意外事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愚钝呀,我怎么看到的都是参考电压为1.5和2.5V,我并没有看到有1.2V,,更没看到2013有内部增益!!

这二个都是同一个数据手册,并没看到有什么不同

内部温度,应该是很不准的

网友:
内部有测温的通道,你有看他温度偏移量吗。
Sensor output voltage
0度的最大值居然超过25度的标准值。
25度最大值居然跟85度最小值一样。
可以准我也觉得厉害啦。

另外500度以上才用热电偶,我觉得不太对吧,工业上大多都用K,
精度大概+-4度,或者使用NTC,假如真的讲求精度才会用PT100。
昨天想了一下,可能P10作为电流源,假如P10输出1.8V的话假设把热电偶当成导线。
100K上面的电压大概为(100k/(100k+270+1k))*1.8=1.78V 而温度变化的话则剪掉热电偶上面产生的电压差,表示温度上升100K上面电压将会往下掉
而没接上热电偶时100K上面的电压大概为(100k/(100k+270+1k+10k))*1.8=1.618V

打错了,1.8才对。(最低供电压为1.8所以取最低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昨天想了一下,可能P10作为电流源,假如P10输出1.2V的话假设把热电偶当成导线。
100K上面的电压大概为(100k/(100k+270+1k))*1.8=1.78V 而温度变化的话则剪掉热电偶上面产生的电压差,表示温度上升100K上面电压将会往下掉
而没接上热电偶时100K上面的电压大概为(100k/(100k+270+1k+10k))*1.8=1.618V

你的分析有道理呀,不过我不太明白,P1.0怎么输出1.2V呢(不会是上面1K和C用来做PWM经RC转化来的吧)  下面计算怎么又是1.8了呢?

1K那边接的是A-,270那边接的是A+,,如果像你这样分板的话,那还用分正负吗 ?都当导线用了

楼主:
SD16 1.2V 1---32倍增益 2013独有的,终于看到了

楼主:
确定是2013,,,,因为SD16用1.2V时 要加0.1电容到VREF脚......2012是不用的

这下我玩完了,脚不够多了,用24L01占 6脚+热电偶 2脚+下载口2脚 10脚,,,而如果VREF要用了的话就只有9个脚了,少一个...原来产品上用的是nRF2402,没那么多脚..但不知道它怎么做到一个2401带12个2402,故打算换成发送也用2401..

不过板还没做,只是东西买回来了

网友:
1K那边接的是A-,270那边接的是A+,,如果像你这样分板的话,那还用分正负吗 ?都当导线用了
因为你没说哪正哪负啊,假如是这样的话,温度上升100K上面电压将会往上升,

不过假如电源不干净,因该会非常不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定是2013

原来2013是可以做差分的

我感觉它就是用差分AD,并不是你说的那样,为什么老是要个源呢?热电偶本身就是一个电压差,电荷运动自动产生电压,只要采集过来就是了,,不过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要用270 100K?

网友:
实际查过之后,P10与P11为A0+与A0-,的确是放大器,但是增益程式控制的。
热点偶确实有电压差。

楼主:
实际量了一下热电偶的两端(单独测),,,现在这个温度下有几MV的电压,温度上升,电压也会上升,电偶工作原理就是电荷运动,电荷运动自然就有了电流.

但不管怎么运动,我感觉它就是个导线,一直通的,怎么测AD呢,不明白

再问个 2013 AD好像只能做差分

网友:
这样说吧,热电偶就是一个电压(热电势)很低,随温度变化的“电池“,所以没有回路电流仍能测出电压的。但这个电路有点怪,一般要加一个很小的偏置电流用于断偶检测

楼主:
LS很有道理,就把它当一"电池",很形像

电池正接了一路AD,电池负接一路AD做的差分,那这个10K电阻就理解不了了!

还有它的补偿方式,也不是很明白.第一次接触热电偶,头大

即使用芯片内部测温加自己修正让它准点,又应该怎么补偿呢,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
我猜差分两端的电压差因该跟Ktype差不多,其他都是幌子,哈哈。
电池正接了一路AD,电池负接一路AD做的差分,那这个10K电阻就理解不了了!
这不太对,因该是利用它的放大器,你可以看一下User's Guide,P10为正端,P11为负端,
两端电位差做增益放大。
实际上2013上面只有五组AD,一组共用(User's Guide中看的会比较详细)。

你可以试着把270及1K及10K拿掉,100K做Pull Low电阻不拿,看正不正常。

之前都没用过2013,看来好像不错玩,手上有几颗可以试一下AD精准度,不过msp系列电源不干净,AD超不准。

楼主:
2013 似乎不带OA

网友:
请看User's Guide请看你就知道了。
里面有架构。

P10 SD16_A positive analog input A0
P11 SD16_A negative analog input A0

楼主:
回复 网友B:

P10 SD16_A positive analog input A0
P11 SD16_A negative analog input A0

这个指的是AD差分通 A0通道 A+,A-

网友:
你是说Operational Amplifier吗?
我说的是:
Differential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规格书里就有写了:
16-Bit Sigma-Delta A/D Converter With Differential PGA Inputs and Internal Reference (MSP430x20x3)only

楼主:
回复 网友B:

唉,跑题了,,,,我还以为你说~~~

这个我看到了,16位AD 32倍增益

它应该就是差分后32倍放大采集,,,其它的好理解,但是这个10K电阻 和这个270 100K在这无法理解,分压?,,,270对100K都可忽略不计了,还怎么分?

网友:
所以我才说你试试看把1K,270,10K拿掉试试看,将1K及270地方直接跳线试试看,是不是还能正常动作,而100k做Pull low所以不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无法试了,这个产品拆成了好几部分了,分别给了四个人分开做,硬件别人在抄,上位机程序也在写,我就搞这个无线这块..无线通信没问题,没想到这出问题了,唉!

网友:
LZ, 的实物图的热电偶是很普通的, 公司里常用的;

若坏了(一般断了),重新碰焊一下;

SCH 就不确定了, 不同的测量表有不同的电路, 一般手捏热电偶,能至少测量到0.1MV的电压;

楼主:
热电偶确实很普通的!
在电子市场一问,到处都是

现在是电路搞不定了

看2013 SD16A

 An external RC anti-aliasing filter is recommended for the SD16_A to prevent
aliasing of the input signal. The cutoff frequency should be < 10 kHz for a
1-Mhz modulator clock and OSR = 256. The cutoff frequency may set to a
lower frequency for applications that have lower bandwidth requirements.

中文版是:电路上需要加RC反锯齿滤波器来防止输入信号失真。调制器时钟1MHZ且OSR=256时,截止频率应
该< 10 kHz。在带宽要求较低的应用中,截止频率可以配置为低频。

那个1K是这样用的估计

网友:
2K空间能干啥?热电偶曲线拟合不够,查表不够,还加无线?

网友:
还有就是要想能测量热电偶,Vref是需要加滤波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 的,用2013 VREF加104电容

2K空间一直是我纠结的问题,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做的,我也觉的太小

网友:
讨论了这么久,连冷端补偿都没涉及到,真不清楚你们怎么做热电偶采集。还有,K型热电偶总范围大概是-270-1300多度,总电压不到60mV,你想要多少的分辨率呢?纸上谈兵。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讨论了这么久,连冷端补偿都没涉及到,真不清楚你们怎么做热电偶采集。还有,K型热电偶总范围大概是-270-1300多度,总电压不到60mV,你想要多少的分辨率呢?纸上谈兵。

是呀,怎么补呢  16位AD加32倍增益,1.2/65536/32=0.57uV ,41/0.57=71个编码,1度要71个编码??
讨论了这么久,连冷端补偿都没涉及到,真不清楚你们怎么做热电偶采集。还有,K型热电偶总范围大概是-270-1300多度,总电压不到60mV,你想要多少的分辨率呢?纸上谈兵。 ,补偿这问题,我问老大,他竟然说不用补了,补的话2K的空间肯定不够了,就太复杂了,就是个无线测温,,,,,请问不补的话,误差能有多大?

网友:
1.2/65536/28.35=0.646uV
41/0.646=63.5
差很多的说。
不补肯定差20-30度(原因自己去找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是28.35,,而不是32,谢谢

网友:
-_-|||拜托,楼主好好的看看的pdf

另外,如果较准程序算法做得好的话,2K基本上够了。

只提醒一点,千万不要用浮点数,那就100%不够。

楼主:
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28.35,,而不是32,

PDF里实在没看到怎么算过来的,我问利尔达的技术工程师,他说就是除32

网友:
在里面查Nominal Gain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讨论了这么久,连冷端补偿都没涉及到,真不清楚你们怎么做热电偶采集。还有,K型热电偶总范围大概是-270-1300多度,总电压不到60mV,你想要多少的分辨率呢?纸上谈兵。
to 楼主:

1 . 430内部有温度传感器,直接可以做冷端参数,做热电偶的人都知道冷端补偿问题,冷端补偿补偿是简单问题,根本不需要讨论
    如果精度不高,可以用热电偶输出温度直接累加冷端温度就可以了

2.  430的SD16_A的位数是足量的,16位有效值在不经过PGA的情况下,可以测量1度的输出,SD16_A的速度是令人满意的,所以只要
    稍微过采样就可以达到1度的精度,ADC位数和分辨率高了没意义,因为热电偶的测量精度根冷端有关,因为430内部冷端温度精
    度是1度,ADC这头再准都没意义了

3.  为什么是28.35,,而不是32
    因为430的内部PGA在32放大倍数时,他的实际放大倍数是28.35,这个在手册上可以查到

4. 2K的空间根本不够热电偶全量程曲线拟合, 所以可以判断别人没有全量程曲线拟合,而是小范围宽温度拉直线拟合温度的,精度
   比较低,估计温度差3,5度是可能的

5. 当热电偶材料不纯的时候,输出也会差2,3度的

网友:
冷端温度直接累加会很不准,假如他的环境温度温差10度就好了,那就误差就超过十度了。
另外没有材料很纯的说法,因为在纯也会可能误差到四度。

网友:
to 楼上:

热电偶纯也会可能误差到四度,这有什么理论依据吗?查阅工业手册,上面指出,热电偶可以做到0.1度的偏差,如果热电偶纯也会可能误差到四度,那么热电偶0.1度的工业指标不是没任何意义了吗?

方便不方便讲讲“四度”依据有何而来? 谢谢了,很想知道出处

网友:
热电偶本身做不了高精度采集,因为冷端补偿就已经局限死了,但是,你ADC也局限死你,16位的ADC是不适合做热电偶采集的,低于20位的ADC,请打消这个念头,除非你的分辨率很低当然可以,否则,外界干扰就会损失掉你好几位的分辨率,所以,请不要用你理想的计算来说话,在实际应用中是无法立足的。做了好几年的小信号采集,这点还是清楚的。

网友:
楼上果然专业,为什么集成IC误差范围无法到0.1,好好想想吧。

网友:
楼上:

方便不方便讲讲“四度”依据有何而来? 很想知道出处

老外的高温表以前全部是PT1000,4线PT1000进口的要100多,国产的2,3十,而近几年老外的高温表都陆续换成了热电偶,而且精度都在0.2级以上, 所谓的热电偶测不准温度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现在的ADC的线性度,漂移等指标都远超过0.1级,我只能说,热电偶用16位ADC做,可以轻松做到0.3级,其实冷端补偿很简单,逆向拟合冷端温度到电压,然后叠加工作点电压后在从电压到温度拟合即可

其实测准测不准跟ADC的位数没太大关系,热电偶每度近似0.039mV,只要ADC采集准度高于它,就可以测准

网友:
想做到真正的高精度热电偶,第一,冷端补偿请使用铂电阻,也就是,板上要带一个类似PT100的采集电路,作为冷端补偿使用的测温,第二,铂电阻所在位置要尽量接近采集端子,并开槽与板上其他元件隔开,以免PCB上其他IC通过热传导对其产生干扰,如果要想用热电偶做高精度,你要付出太多。包括热电偶传感器,所以......
楼上果然太天真了。做了再说吧。

网友:
to 楼上:

第一,冷端补偿请使用铂电阻
这是外行人干的事, PT100信号弱,每度变化0.39欧姆,要测准冷端温度有点难,对电路也要求太高,要校准,对生产不利与生产
用PT100或PT1000那是老一代干的事,而且每个都要校准,现在请查查美国精量, Honeywell的和日本的工业级NTC ,精度都可以做到0.1度,每度变化都可达到1000欧姆, 建议楼上查查资料再抬杠

第二,铂电阻所在位置要尽量接近采集端子.......
这点你把我真当外行了,我用的热电偶接线端子都是铜的,而且接线端子和NTC是封装一起的,是我让公司特殊定制的,我这样说你就不用问为什么用铜端子,而且和NTC封装在一起的端子了吧, 模电和数电分离方面的基础不要跟我谈,不要跟我谈什么干扰,我认为这是设计必须的,每必要谈

不是我天真,而是我们公司大规模生产的产品,而且精度都可以和老外的相比了

网友:
哦,原来如此,不好意思,我也是做工业控制采集的,也是热电偶。

网友:
To laoma 我要到日本去放烟火:

1.4度是以目前集成IC的误差3-4度去取。
2.0.1度偏差是哪里来的,这我更想知道,提供给你看一下

我国奕钛科技温度校正实验室之扩充不确定度(扩充系数K=2,信赖水准近似于95%)
热电偶种类
温度范围
                B         R         S         K         E         J         T
0 ~ 200                    0.5         0.5         0.6         0.6         0.5         0.6
200 ~ 300         0.7         0.5         0.7         0.6         0.6         0.7         0.6
300 ~ 400         0.7         0.6         0.7         0.6         0.8         0.7         0.6
400 ~ 500         0.7         0.6         0.7         0.8         0.8         0.7
500 ~ 600         0.7         0.6         0.7         0.8         0.8         0.8
600 ~ 700         0.7         0.6         0.7         0.8
700 ~ 800         0.8         0.6         0.7         0.8
800 ~ 900         0.8         0.8         0.8         0.9
900 ~ 1000         0.8         0.8         0.8         1.1
1000 ~ 1100         0.8         0.8         0.8
1100以上         2.1         2.1         2.1

单位oC
3.精度跟准确率是差很多的,请提供依据,还是你们公司特别厉害。
4.我可以精度0.01误差率十度,那是不是我的东西可以卖很贵呢?

楼主:
我简单问题引出了这么多的知识,学习了

可我的热电偶用的场合不一样,我只要100度以内的就行了(很傻B吧),误差5度就可以了,没办法,你懂的

打算查表测,根据分度表分10个点,10点以内取平均,当线性的来做了。可行吗?(程序只有1K的容量了)

你们说那么多补偿,对我这一次用这个的人来说还是有点不懂,打算用内部温度来补偿(内部虽然不准,尽力调准点吧),但不明白具体如何操作?

网友:
楼上,既然如此,不要电路了,直接用美信的一款IC吧,直接测量K型热电偶的IC,输出的就是温度值,去美信网站查去吧。

网友:
LS的根据你的要求,冷端补偿用外部PN结就可以了,还有用K型热电偶就当它是线性的吧!!

楼主:
是的,正打算当线性用,,,温度范围小,误差范围还大,,,

没有上面讨论的那个精度啥的,应用场合不同,当然,学到非常多在这,、

网上下了个别人的程序,

float v_to_t(float v)//通过电压反查温度,matlab拟合,分为5段,v和t的类型值得考虑,不知道float是否能达到小数点后所需的精度
{
        float t=0;
        if(v>=0&v<2.85)                t=0.0381*v*v*v-0.3854*v*v+25.3495*v-0.0021;//0~70 t25.3495
        else if(v<5.733)        t=0.4157*v*v*v-5.3798*v*v+46.6836*v-29.0459;//70~140
        else if(v<8.537)        t=-0.0440*v*v*v+0.9871*v*v+17.6820*v+14.4746;//140~210
        else if(v<11.381)        t=-0.0004*v*v*v-0.1212*v*v+27.1475*v-12.6777;//201~280
        else if(v<15.974)        t=0.0041*v*v*v-0.2259*v*v+27.7882*v-13.0751;//280~390
        else         t=0;
        return t;
}

代了几个数进去,算出来还可以呀

补偿的话直接简单的加上环境温度看看效果

网友:
我上面不就介绍了几颗IC,你可以考虑。

楼主:
成本放在那呀,不好动呀

网友:
可以找AD8495(较便宜),就不用MUC到16BitAD因该可以省一些。

楼主:
再问一下,冷端温度是不是可以说成是环境温度呢?,,,如果用内部PN测量,是不是直接将PN结电压加上去,,,不过本身PN结的测量就不准了,估计加上后会更不准了,,,或都说我用PN结测量,然后把温度修准了,再反推电压,估计这反推太难了

楼主:
最新进展,用SD16测了下热电偶,结果却让我看不懂 (2进制补码,双极输出),帮忙看看是否正确,32倍还成负的了

顺便说一下,觉的内部测量的温度还可以呀,偏个一二度吧

32倍增益

FFDE   FF91   FF3A   FEE1   FE7B   FE1C   FDB9   FD67   FD0D   FCD0  FC9A   FC6D   FC53   FC28   FC04   FBED   FBBD   FB7F   FB64

FB1D   FAFD   FAD3   FAB5   FA74   FA66   FA30   FA87   FA6B   FA61  FA62   FA61   FA61   FA6D   FA7E   FA91   FABD   FAF6   FB3F

FBA0   FCA6   FD48   FE00   FEC5   FF8B   0036   00CE   0123   0139  0100   008C   FFEF   FF2C   FE5F   FD78   FC8F   FBB0   FAE9

FA49   F9CF   F9A2   F9B5   FA01   FA78   FB0A   FBBC   FC85   FD50  FE21   FEED   FF98   0026   0094   00D6   00F0   00E3   00AF

0055   FFDC   FF54   FEC0   FE21   FD84   FCE8   FC50   FBC3   FB44  FAD0   FA7B   FA30

1倍增益

001F 001E 001B 0013 0013 0013 0012 0012 0011 0011 0010 000F 000E 000E 000D 000B 0009 0007 0006 0005 0002 0003 0001 0000 0000 0003
0009 0008 0006 0003 0002 0003 0002 0002 0003 0004 0003 0003 0004 0004 0006 0006 0005 0008 0009 0009 0009 000A 000A 000B

楼主:
再测一遍

SD16AE = SD16AE0+SD16AE1;
SD16INCTL0 |=SD16GAIN_1 + SD16INCH_0;          //+增益为x1+通道为0

FFD7 FFD8 FFD9 FFDC FFDC FFDE FFE0 FFE1 FFE2 FFE4 FFE6 FFE9 FFEC FFEE FFF3 FFF6 FFFB FFFE 0002 0005 0009 000C 0011 0012 0014 0015 0014 0015 0013 000D 0009 FFFF FFFA FFF3 FFEB FFE3 FFDC FFD5 FFCD FFC7 FFC2 FFBF FFBC FFBE FFBF FFC5 FFCA FFD2 FFD9 FFE1 FFEA FFF2 FFFA 0002 0008 000E 0012 0015 0016 0016 0015 0012 0010 000C 0007 0001 FFFB FFF5 FFEE FFE8 FFE0 FFD9 FFD2 FFCB FFC6 FFC3 FFC0 FFBF FFBF FFC0 FFC3 FFC6 FFCA FFCE FFD2 FFD5 FFD8 FFDA FFDD FFDE FFE0 FFE0 FFE0 FFDE FFDE FFDB FFD9 FFD6 FFD3 FFCC FFC9 FFC6 FFC3 FFC0 FFBF FFBF FFC1 FFC4 FFC6

SD16AE = SD16AE0+SD16AE1;
SD16INCTL0 |=SD16GAIN_32 + SD16INCH_0;          //+增益为x32+通道为0

FCE5 FCF6 FD15 FD34 FD58 FD97 FDF4 FE49 FEA0 FEF6 FF47 FFA3 0000 004E 0089 00C6 0101 0134 0169 0199 01C8 01DF 01ED 01FB 024F 026B
0279 01A0 01AD 018F 01F3 0192 0188 018C 018E 0181 017A 0175 0177 0167 0175 017E 0178 016D 0174 016D 0178 0170 0167 016F 017D 0161
015A 0149 014C 0135 012A 0113 00FB 00D6 00A5 006B 002B FFDB 0054 0009 FEAE FDBF FE78 FE1B FDC0 FCA6 FC8F FC63 FC1B FC20 FBC3 FB6E
FB38 FAFB FA73 FA67 FA37 F9CA F97C F968 F8E4 F879 F8C3 F8A6 F8C5 F87B F87E F8B5 F938 F954 F970 F9AB F9D5 FA00 FA13 FA30 FA25 FA20

有正有负??

AD采集部分验证过,AD没错,还不错,一直喜欢用TI的AD

结论:奇怪的电路,奇怪的数据,,,,把热电偶拆了,让AD脚悬空,也就是这样的数据,也就是说根本没检测到热电偶,啥狗P电路

楼主:
数据似乎是对的,只不过是没有补偿。上面是常温下的数据。加上常温是否就是了呢

楼主:
总结:

以我自己的想法总结一下哈,也许不对

用最SB的方法来做了,使用环境是用在 100度以下的,那为什么要用热电偶测这么低的温度呢,因为这东西是用3.3V纽扣电池供电(客户只要用一年就行了),看中的就是热电偶本身就是个“电源”,如果换成热敏电阻或是热电阻什么的,肯定要接电源,那样就会耗电。。

还有上面那peecehood 兄弟,非常感谢,,,至于你说的用专用芯片,考滤过,但是电池供电,430在2.2V以上还要工作,估计没有哪个

专用芯片可以吧

在100度以内我就当线性来算了,直接电压乘以41uV 转化成温度
至于补偿,就用430片内温度传感器,测试了一下,温度比室温要高个二三度,很正常,因为它是片内的,芯片还工作了,肯定发热

最后温度就直接是热电偶温度加上测出来的环境温度了,,简单实验了一下,大约高了五六度,,,然后简单的减去这五六度,,,也不用什么知道温度再反查表,再二电压加起来,再查表了,,,我这东西精度不会很高,偏个二三度没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用430,很郁闷,它的手册分二份,参数还在另一个上面,搞我弄了好久,问了好多SB的问题,别人以为我没看资料,其实是没看到另一份资料,用过后感觉SD16A的AD采集还是很不错的,,32倍增益后也很不错。稳定,精确,电池电量检测也不错,还算准确,一直很喜欢用TI的AD,特别是这种积分型的,ADS1115是用过最好用的AD了,就关于430AD部分我想以后我也能帮帮新人了,呵

开始数据跳动比较厉害,还上下跳,,在A+,A-之间加了100uF 电容后,数据听说了,变化也不大了,十几二十的编码跳动也不在乎
了,反正还不到一度

同时也是第一次用热电偶,很多东西不懂。。对于上面电路我也不懂,他应该就是用来检测断偶的,如果没电偶应该就相当于通道0断接了,如果有电偶,那么这个10K电阻肯定不起作用了,至于270 100K,没想明白,这些电阻其实不加也并不影响热电偶的测量。

东西非常的不完善,上面规定年前要做完,估计没做完,请假都难,先应付了今年再说,明年样品客户用的不满意再改吧

先讲这么多,谢谢上面大伙的帮忙

楼主:
断偶,不知道如何检测!

网友(2011-02-10):
断偶就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