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具有加密能力的储存器?

楼主(2010-12-23):
我想用cpld来保存大量数据,以免被别人读出来,大概10万个数据。可是cpld的容量不够,请问还有什么解决方案?或者说还有具有加密能力的储存器?用不需要配置芯片的fpga不?

网友:
加密后存在普通储存器中不就完了~
为啥非要带加密功能的储存器?

网友:
FPGA的配置数据保密有个思路,就是另外增加一片破_解不了的小CPLD用来做校验用,让你偷了FPGA配置数据也没用。altera的网站上有关于此方法的详细介绍,用的3DES

楼主:
这是因为我做加密用,用他来储存需要加密的随机数据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说明,为啥不能加密后存在普通储存器

网友:
搞一个存储容量大点的单片机.外部接口做成存储器接口结构的.

网友:
用公私密钥的加密算法,加密后写入储存器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直接选用加密U盘里的单片机来做;
一般可以直接存放在单片机的Flash 里,内部自带加解密算法

网友:
用ESAM存储器就行了,只是容量很小。电表里面常用来保存电量的,自带加密。

网友:
进入帖子竟然看到了ESAM。想起当年(2004)破_解北京供电ESAM的岁月。。。那时候握奇的方案,还是用的单des。呵呵,7楼楼主北京什么公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进入帖子竟然看到了esam。想起当年(2004)破_解北京供电esam的岁月。。。那时候握奇的方案,还是用的单des。呵呵,7楼楼主北京什么公司?

破_解了?GET CHANGELLEGE 80 84 00 00 08

网友:
有的,只要你不嫌贵,ACTEL的FUSION,SMARTFUSION它内部的FLASHMEMORY是可以通过AES加密的;QQ:609702901

网友:
10楼给出了取随机数的cos指令。呵呵,你的意思我明白。恩,我要说的是,以目前的运算能力,单des是可以暴力craker的。另外,des运算的特点决定了,用硬件运算比软件运算快的多,,所以,国际上有人设计了用fpga暴力破_解des算法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哪个型号CPLD破_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