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原有软件系统出现问题无法进入wince系统,如何从sd卡直接启动wince系统进行修改请

楼主(2010-12-23):
应用软件出现故障导致功能失效 现在想直接从sd卡中启动wince系统 如何才能实现高手帮忙

楼主: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WINCE的东西,无非就是两个途径进去,一个就是他的bootloader,一个就是他的shell,如果都搞不定,SD卡启动也没啥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