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borland3.1 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3):
刚开始学ucos,按照书上的步骤做,却老是出错,不知为何.请高手指教。
其中test.c 在D:\test\test.c 我用cd d:\test 把目录转到文件所在目录,可是为什么还是找不到呢?

网友:
图上显示你还在F:\User\SB中,没有进入d:\test , 默认的cd命令是不改变驱动器的, 如果想同时改变驱动器,用命令 cd /d d:\test

网友:
第一步:

           1、安装BORLAND C++3.1 for DOS 到 C:\BORLANDC
           2、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属性"--->"高级"--->"环境变量(N)"--->
               弹出“环境变量”对话框。
           3、在"用户变量"列表中找到path,然后单击“编辑(E)”按钮,弹出“编辑用户变量”对话框。
           4、在对话框,“变量值(V):”中添加“;C:\BORLANDC\BIN;”

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第二步:

           1、启动BORLAND C++3.1
           2、创建工程(针对EX1_X86L)。
           3、工程中添加如下5个文件
            (1) D:\SOFTWARE\UCOS-II\EX1_X86L\BC45\SOURCE\test.C
            (2) D:\SOFTWARE\UCOS-II\Ix86L\BC45\OS_CPU_C.C
            (3) D:\SOFTWARE\UCOS-II\Ix86L\BC45\OS_CPU_A.ASM
            (4) D:\SOFTWARE\uCOS-II\SOURCE\uCOS_II.C
            (5) D:\SOFTWARE\BLOCKS\PC\BC45\PC.C

           4、将编译模式设置为Large
           5、将源路径设置为D:\SOFTWARE\UCOS-II\EX1_X86L\BC45\SOURCE
           6、将输出路径设置为D:\SOFTWARE\UCOS-II\EX1_X86L\BC45\SOURCE

     好了,现在可以开始编译了,按CTRL+F9,哈哈,一次通过。

网友(2011-07-20):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如何解决呢
用的是BC3.1精简版的

网友:
已经解决

网友(2011-11-10):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啊?能把经验分享一下吗?

网友(2013-03-29):
请问你是如何解决的啊?能把经验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