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淘金中的GPS jcom c3-370c与jcom c3-470c型号有什么差别(功能参数)

楼主(2010-12-23):
想了解一下,懂的人请给解释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据说除了天线大小不同外没有区别,只不过470或许可以引出PPS,但目前好想还没成功。

网友:
功耗 灵敏度

网友:
关注470的PPS信号!

网友:
http://www.jcomco.co.kr/c_it_2_a1.html

区别应该在于是否有RS232输出。

网友(2011-02-28):
是不是说C3-470C可以不加rs232转换芯片?

网友:
乱讲,我测了,我2个都买了,都要加MAX232才能和电脑谈情说爱
区别就是,灵敏度和功耗,功耗470肯定大啦,灵敏度470高多了

网友(2011-07-10):
回复 网友A:
兄弟,你的GPS怎么和电脑端连接的啊?

网友(2011-11-22):
C3-470A、C3-470B、C3-470C 有什么不同?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220613&bbs_id=9999

网友:
现在想买都买不到。。。我现在的得外接天线,麻烦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