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google搜索时,点击搜索出来的网页会把原来的页面给覆盖!如何解决?

楼主(2010-12-23):
用google搜索时,有两个问题:
1:点击搜索出来的网页会把原来的google的搜索页面给覆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时重新设置一下google搜索设置就行了)
2:当想同时打开多个搜索结果时,点击现在这个会把前面打开的那个搜索结果给覆盖掉?(最头疼)

高手们教一下我这个小童鞋吧,傲游浏览器2和腾讯TT浏览器都试过了,问题依然。。。

网友:
傲游,点住链接,然后拖拽,松开左键,OK

网友:
右键-》在新窗口中打开
呵呵

网友:
现在的google有时是在新窗口打开,有时是原窗口打开,经常搞得不知所措

网友:
右键,在新标签中打开。

网友:
按shift

鼠标左键点击

网友:
firefox chrome  用鼠标中键点击即可

网友:
设置浏览器 “强制新窗口打开链接”

网友:
我最近也发现了,GOOGLE就是前些天变成这样的,原来可以设置新窗口打开或者原窗口打开网页,现在找不到设置了,只能原窗口打开了。

网友:
google首页, 搜索设置/在新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A:
google首页, 搜索设置/在新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结果

鲨鱼正解。哈,最近也整郁闷这事情。哈哈。

网友:
没用吧,我用世界之窗和360,选了 在新浏览器窗口显示结果 同样没效果的

网友:
如果楼主用ggssl的话, 还有一个可能性,不知道其它浏览器在哪儿设置,我用的Greenbrowser要在选项/高级 里去掉"打开页面时支持对象名字" 选项才行,否则新的搜索窗会覆盖上一次的搜索结果(不管你是如何打开新窗口,超级拖放或菜单里选在新窗口里打开都不管用),即使上一次的结果在一个新窗口里也是如此.

网友:
1,10楼高见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ogle首页, 搜索设置/在新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结果

这招我用过了,结果是:
{
   屡战屡败;
   屡败屡战;
}

楼主:
其实在这里我想牵出个话题:为什么那么多网友用google有这个问题呢?好像那个百毒(但是我很少这个假药贩子)就不会啊?

这么一个很人性化的功能需求,实现起来为什么做得这么复杂呢?
google的技术不过关?
google与浏览器不兼容?

期待万能的坛友解答!

网友:
确实和google有关,google给出的结果页面有时候是新很粗昂口打开,有时候是原窗口打开。
新窗口打开还是原窗口打开,取决于链接所在页面的html标记。浏览器识别这些标记,并根据标记执行。
有些浏览器可以设置强制新窗口,也有一些会比较听话。
通常我用右键点击,然后选新窗口打开。

网友:
按住CTRL键,再点开就是新开标签或者窗口。

网友:
哈哈,用chorm在google首页, 搜索设置/在新浏览器窗口中显示结果。
我试过了,好使.不过好像开一次谷歌后就得设一次,关掉他的所有网页后还得重设。。。。。。
同求更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2-02-18):
回复 楼主:

直接右键,新标签打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