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使用小心得:IAR编译Release方法

楼主(2010-12-23):
通常写程序,调试程序都是在Debug下。
当程序写完后,切换到Release下编译,很多时候,会有一大堆错误。
原因Debug与release设置不一样。
在Debug下写程序的过程中,对debug的设置有改动,而relase的设置没有变。

一个方法可以把debug的设置复制到relase上。
先把Release删除掉,然后以Debug为模板,新建一个Release。

网友:
debug 和 release有啥区别?

网友:
一直用debug的路过,呵呵。不知道release会缩减多少代码,,,

网友:
release 代码优化更佳,编译出来的下载文件更小

其他的请补充。

非常感谢楼主的提示,老是弄不好一直没敢用release

网友:
楼主,如果采用你的这种方法的话,debug和release这两种模式编译出的代码又有和差别?
虽然我也只用debug模式。

网友:
release模式主要是优化级别更高, 所以代码更小.

网友:
2种编译的hex大小有差异,我的在debug下正常的,release编译了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自欺欺人

网友(2011-03-15):
总算搞定这个问题了。

网友:
汗……把debug名字换成release就算了?debug包含调试信息和各种调试宏判定。反编译后可读性非常强……你就用把

网友:
古董帖子了,我按楼主的方法试了一下,Release与Debug模式下,所声称的代码量都是相同的啊?按道理说Release要比Debug生成代码要小很多才对的啊?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11-04-20):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古董帖子了,我按楼主的方法试了一下,release与debug模式下,所声称的代码量都是相同的啊?按道理说release要比debug生成代码要小很多才对的啊?这是怎么回事?

同问!!!
0411芯片16384字节空间,程序写到 大概15900字节就满了。剩下400多字节用不了。
    15 356 bytes of CODE  memory
    497 bytes of DATA  memory (+ 80 absolute )
    531 bytes of CONST memory

Errors: 1
Warnings: none

网友:
单纯的复制然后把名字改成release是没有优化效果的,因为对编译、连接的设置和debug是一样的。

网友(2011-06-18):
我试了一下,FLASH有减小一点点,RAM还是一样的,确实直接从DEBUG换到Release模式编译会出错,需要修改设置的

网友:
只是个名字而已,只要通过设置,debug又何尝不是release

网友(2011-07-22):
支持了,灰常感谢

网友(2011-12-27):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2012-05-17):
这样设置还不如直接就debug模式了。是不是release模式下就不能住真了呢?

网友(2012-12-20):
有意思吗?呵呵,想想楼主这方法,有点搞笑啊

网友:
人家这样设计的初衷应该是快速切换设置用的,现在弄两个一样的,呵呵。不过这个方法也挺方便,尤其建立工程的时候,毕竟大部分设置这两种模式是一样的,就是优化设置、全局宏定义什么的有些差别。

网友:
如果设置一样没必要切换,生成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网友:
很明显没用,肯定要改具体设置的,这两天被IAR折腾死了,高富帅的开发环境果然不好用。。。

网友:
有点山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