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OWON的PDS7102T和普源的DS1052E犹豫不决

楼主(2010-12-23):
OWON的PDS7102T是大屏幕,普源的DS1052E就不多说了,两者性能到底那个好一些呀,请各位给参谋一下

楼主:
回复 楼主:

今天刚百度过来,请多关照

网友:
OWON的PDS7102T屏幕还真的很大

网友:
PDS7102T存儲深度:每個通道高達6000個點(5.8k)太少了

网友:
SIGLENT CM系列存储深度2M,同等价位目前国内最大的!

   若只在OWON和RIGOL之间选择建议买RIGOL的,若在三者之间选择建议买SIGLENT SDS1102CM.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是搞正弦波逆变电源的,现在有示波器用,是HAMEG的HM507数模两用。
想再买示波器主要是为了新奇。
OWON的存储深度确实太少了,所以不考虑了。
RIGOL的两个通道不能同时调节(我要一个通道测高压,一个通道测低压),也不考虑了。
鼎阳SDS1102CM的屏幕是传统的分辨率,虽然他和安泰信都有大屏的,但是分辨率缺没有提高,偶实在是不能接受,呵呵。
昨天又看到杭州三汇的DST1062B也是大屏高分辨率的,但是他的FFT功能里面少了一个窗口,别人的都是四个窗口,他只有三个,我要用到FFT的,呵呵。
看来买国产的示波器确实很纠结。精度和稳定性都先不说,仅仅上面说的几项就已经很头大了。
请朋友们继续帮忙哦。

网友:
RIGOL吧。。。虽然调另一个通道要按多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让偶再犹豫犹豫

网友(2011-03-31):
OWON现在出了一款SDS很薄的台式,存储深度2M,找了张图片,给大家参谋参谋...
点击此处打开 ourdev_627281HGFFSD.JPG(文件大小:3.64M,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IMG_3129.JPG)

网友:
回复 网友E:
owon现在出了一款sds很薄的台式,存储深度2m,找了张图片,给大家参谋参谋...
点击此处打开

什么价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自己正在用DS1052E,感觉不错,owom的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F:

什么价啊?

好像是2500元左右,存储深度是10M,呵呵

8寸理想屏幕....